pve和exsi,哪个简单些?

楼主(2024-05-19):
不会代码,只会装系统,也装过黑群晖。
计划买个小主机,allinone,openwrt+win7+黑群晖+docker,选pve还是exsi?或者用其他合适方案吗?

网友:
我觉得pve能简单些,网卡驱动的支持比较友好。

网友:
esxi,商业软件易用性肯定强过免费开源软件

网友:
exsi没用过,pve坑多

网友:
真的打算All in one 吗?不怕All in boom吗? 当然玩玩没关系,我也随便搞了台机器什么都装

网友:
pve和exsi 我都用过,我是觉得exsi操作简单一些,如果你有2.5G网卡,建议exsi 6.7,高版本大概率是没得驱动的。
我是一直在exsi 6.7上跑群辉,偶尔虚拟下win7,还是很稳定的。
主机是ACER 471笔记本,待机只有15W,功耗非常低。

网友:
我也觉得pve能简单些,维护和更新也方便。

网友:
我觉得exsi简单些,之前戴尔730用的EXSI8.0,还可以

网友:
个人 比较喜欢用esxi,我现在爱快软路由+群晖NAS+点心云(靠这个回本电费钱)

网友:
我喜欢用esxi。

网友:
个人 比较喜欢用esxi

网友(2024-07-25):
我这俩都折腾过,目前用PVE。一劳永逸用ESXI折腾就用PVE。

网友:
折腾少就esxi

网友:
pve简单些,支持的硬件比exsi多~基本不用折腾装上就能用

网友:
exsi驱动和兼容性弱点,pve兼容好点,如果linux稍微会一丢丢我觉得还是pve更方便,exsi驱动兼容弱点,需要折腾驱动,完全小白那就看硬件兼容哪个系统就装哪个系统,都兼容优先exsi

网友:
esx你能用的功能基本只有20%

你先用vm workstation玩玩,现在免费了

网友(2024-08-27):
记住一点,只要稳定就不要去想升级的事情。可以折腾虚拟系统

网友:
单机单用,all in one出问题难搞

网友(2024-10-10):
PVE安装简单,ESXI安装成功后稳定性高

网友:
学习一下,我也考虑用哪一款,前几天还注册购买了VM好像30几块,但是看看大家都在玩pve,如果简单就转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