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加个封嘴拆芯片,艾瑞泽工业热风枪改装记

楼主(2024-05-19):
几年前买了个工业热风枪,看买家评论,有人用他拆芯片成功的。寻思也挺好,反正也不是经常拆芯片,还特意买了几个不同型号的风嘴。

到手第一件事就是拆,拆开把里面的元器件拍个照,留着备用,发现风机电机型号是sdl-365-1885,也看不懂,不知道电压电流,于是随便测了一下

这货拆芯片还真行,就是风有点大,旁边的小电阻电容都飞了。于是想起了我的维修插座添加了个可控硅调压,平时用角磨磨钻头的时候,我嫌它转的太快,可以调慢点,如果用它调压风速不就降下来了吗,试了试,虽然温度也随着下降,也算能凑合用,就是经常把板子吹糊了,也许是风速和温度配合不好吧
这货就是自制的维修插座,可以测电流电压,串灯泡,调速。

用了几回,发现总是烧低档串联的二极管,原来是两个M7并联,决定用个电流大的代换,用的啥型号忘了,反正就是到现在也没坏过。换管子的时候顺便把板子抄了一下,有个5线的插座去了液晶显示板,板子上有芯片啥的,手懒没拆,图没抄。

最近热风枪的焊台挺便宜的,有心买一个,又感觉有些鸡肋,买了也是吃灰 ,不买心还痒痒的,于是又动了改热风枪的心思,改成风速和温度分别调整。

最初的想法是在风机的整流输出处,加一个射随可调电路,就可以调速了。

在实践的时候发现断开风机的时候,调温电路的150欧3瓦限流电阻冒烟了,好在断电及时,阻值没变。

分析一下电路,风机和调温电路并联后再与低温电阻丝串联,由于风机回路的阻值较小,其两端分得的电压也小。

当风机开路的时候,就变成了低温电阻丝和调温电路串联,由于调温电路的阻值比较大,其两端分得的电压也高,导致了限流电阻冒烟。

串联回路两端的电压是随着阻值变化的,看来原来的方案是不可行了。

就在想放弃的时候,整理电子元件的时候看到了个以前买的电机调速小板,这个是打算改筋膜枪做无极调速的,无奈这货带载能力挺差,低速时不转,调到最高才转,于是就吃灰去了。

把它接个12V,然后接到热风枪风机上,嗯嗯,挺理想的,这就有了新的思路,外接电源控制风机。

接下来就是改调温电路电压的问题了,最开始是想用电阻限流,可是用多大电阻,多少瓦的是个头疼的事,无意间看到了从旧LED灯上掰下的阻容降压板

电容容抗做限流机乎没有功耗,分析了一下原调温电路,就是半波整流,加稳压管。需要另加一个二极管,给电容的另一个半周提供回路,如图,懒得画了,直接在手机上改的。

考虑也不能用热风枪总是带个外接电源吧,在不需要风机调速时,还要恢复原功能。所以决定再加一个6脚两档开关,在调速和正常间切换。

随便说两句题外话,热风枪还是很有用的,疫情期间接个方舱医院的活,电缆不够长,需要对接,同时做个电源箱并接到2楼墙外的电源上,就这活没大功率热风枪就得上喷灯,好在有它,几十个热风枪的钱都赚回来了。
还有一次倒车,把后保险杠撞个坑,看网上视频浇热水,俺有热风枪啊,吹一吹,从里面往外一怼,完美!

扯远了,定下方案就改吧,开口,开孔,电钻,小电磨,组挫,干这活,最好找个大号鞋盒接着,并带口罩,粉末多处飞啊。

还有第一次改调温电路时,把电容接在了低温电阻丝的前端,发现在低温档的时候不工作,分析电路,原因在低档时,开关后串个二极管,导致电容在另一个半周没有回路,改接在二极管前端就OK了。

另外在风机外接电源调速时,低温电阻丝貌似没有回路,不工作,不过影响不大。

外接电源,根据我测得风机高低档的电压在10---18V。找个12V开关电源,在次级光耦前11V稳压管上串个5V稳压管,换个35伏的滤波电容,输出电压16伏,试了下,高速时候,和原来高档时声音相近。

加上风嘴,改好了的样子

测一下这个标称2500W热风枪的最高电流,呵呵

2020年买的现在好像才四五十块钱。

第一次在坛子里写日记也挺累的,就是,折腾折腾,给自己点成就感,和坛友们分享一下改装经历,现在改完了,它又去一边吃灰了……

网友:
原厂连简单的可控硅调温,
都没有作,
真是夠精简的,
所以卖价便宜。

网友:
这个方法不错,挺简单的。

网友:
自己改装,强

网友:
谢谢分享技术贴,这是真拿着干活

网友:
加不了分了

网友:
厉害自己只能用现成的模块捣鼓点东西,不能比啊

网友:
功率上没问题,关键是没有温控,不能恒温。要是专业的还是买专业的吧,也不贵

网友:
内部空间小了点,不然可以把12V开关电源塞进去就不用外接电源了

网友:
这改着改着变成大工程了

网友(2024-09-12):
改装有功,谢谢分享

网友:
搞个风枪支架就更好了

网友:
申请领取家元

网友:
改的不错,我也改过一个,不过温度没法掌握,后来把字库芯片吹坏了好几个,肉疼的不行,直接买的热风枪,风枪好用多了

网友:
我也有个工业风枪,拿它吹元器件倒是可以就是太大了不好操作,后来还是老实换小热风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