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小米5S不开机维修(CPU虚焊)

楼主(2024-05-19):
前几天回老家,邻居大叔说有个小米5S手机不开机要求帮看下,拿到手机后,按开机键确实不开机:

俗话说,小米故障千千万,重装cpu好一半,于是拆开手机并取下主板:

拆下cpu并用吸锡带拖干净焊盘:

cpu植好锡:

上盖暂存植锡:

先装好cpu下层:

再装好上层:

手机中框cpu位置加好导热凝胶:

装好主板测试一起功能均正常:

到此,完美修好,感谢各位观看

网友:
吸锡带拖干净焊盘见功夫,一般整不好

网友A:
小米5S还是不错的,老用户路过

网友B:
楼主好手艺啊,2层的CPU都可以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好手艺啊,2层的CPU都可以搞定。

现在主流手机都是pop工艺了,其实也没啥难度的

网友:
低温锡的弊端啊

网友:
小米故意的吧哈哈

网友C:
楼主CPU值球焊接都是用风枪搞定的吗?成功率还算高吧?
一直以为这种两层的必须要用BGA返修台。
手艺不错,赞一个。

网友:
这是高手呀!!!

网友:
工具都带回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CPU值球焊接都是用风枪搞定的吗?成功率还算高吧?
一直以为这种两层的必须要用BGA返修台。
手艺不错, ...

手机主板不用返修台,风枪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米5S还是不错的,老用户路过

就是功耗太高了,发热量大

网友:
这是高手这是高手这是高手

网友C:
引用 楼主:
手机主板不用返修台,风枪就行了

再请教下,用风枪值球的话,钢网是不是要买特殊材质的呢?搜什么关键字呢?谢谢。
我以前买的钢网风枪一吹钢网就变形了,多谢指点。

网友D:
不明白,小米一直到12都容易虚焊,看来设计没有余量,估计极致控制成本恶果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再请教下,用风枪值球的话,钢网是不是要买特殊材质的呢?搜什么关键字呢?谢谢。
我以前买的钢网风枪一 ...

只要是钢网受热多少都容易变形的,现在的方孔网也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要是钢网受热多少都容易变形的,现在的方孔网也一样

看来还我对值球的温度和时间把控不够好,多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明白,小米一直到12都容易虚焊,看来设计没有余量,估计极致控制成本恶果 ...

高通大火炉,时间长导热胶失效都可能虚焊的

网友E:
楼主老家也有钢网工具啊

随时修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老家也有钢网工具啊

随时修啊

拿回来城里再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