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大家都拆,我装一个:小爱MINI音箱

楼主(2024-05-19):
为啥装呢,因为拆机时不记得拍照了只能装时拍了

为啥拆呢,是因为这个好久不用了,这次开机连网不能播放,不过升级下就好了。主要是有点脏,小孩又喜欢丢床上听,所以顺便清洁下。
大家如果要拆反过来看就好了。
全家福,这是清洗过的了。

主板正面,这个有四个MIC的,我记得后面出的只有两个MIC了

这个是WIFI天线触点,小天线在顶壳上忘拍了

输入小板,供电的,不过数据线是全的,应该可以刷机什么的

这个就是MIC了,边上有TTL接口

主控CPU
下面是它的内存,EtronTech钰创的DDR3内存,1Gb,DDR3-1600
不过因为散热硅胶漏油了,拍不清

全志R16特点:
CPU:Cortex-A7 ,GPU:Mali400MP2
存储:支持16位二位DDR3/DDR3L SDRAM控制器
支持内存容量高达2GB
视频:支持1080p@60fps视频回放和多格式FHD视频解码
摄像:集成并行相机传感器接口、5M CMOS传感器和8位YUV传感器

这个是NAND存储了,1Gb的,换算成我们常用的单位除以8就是了
128M有点小

AXP223,电源管理芯片

AC108,有两颗,不过这芯片是支持四麦的?为什么要用两颗?没玩过不明白

这个WIFI蓝牙芯片有点意思,硅片是裸着的,没封装,没丝印不知道是什么型号,不过连着天线肯定是网络芯片

==============================================
===========装机开始=============================
1、先把主板装上顶壳,四个螺丝

2、把上面装好的装回中壳

中壳内有两个螺丝固定

这是装好了

3、再把散热片装上中壳,中壳内有开孔把CPU外露,散热片上有散热硅胶相连

中壳跟散热把数据线跟喇叭插线开孔了

这是喇叭加外壳
边上有贴泡棉防震密封,其实顶壳跟主板PCB接触的地方也有贴。音箱带喇叭的都要考虑震动,所以活动件接触点都会做防震,要不可能会吱吱响

4R2W,不过声音也够大,不过跟小爱AI音箱一代,那个我也有,这个MINI音质上来说也就听过响,毕竟功率跟箱体体积在这。

箱体为了密封,喇叭都打了胶

拆了一次了,为了密封更好贴了层3M的双面胶

5、把喇叭板装回中壳,四个螺丝固定

6、装回USB板,两个螺丝
先把排线插上

原机喇叭网是粘上的,上面还有双面胶但是拆了一次后不粘了

自已加层双面胶吧

7、装回喇叭网

装完收工

通电试下,不过建议装之前把两条线插上通电试下,要不都是粘的不好拆

好了,可以丢小朋友玩了,我玩那大的,大的是一代,音质最好的一代

网友A:
我有个百度的智能音箱,质量不行,使用了1年多就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个百度的智能音箱,质量不行,使用了1年多就坏了。

我还有个一代圆柱的天猫精灵,都差不多,只是看那个资源多了。

网友B:
我也有一个不知道扔哪了,找不到了。

网友C:
我也有一个,听啥都要钱,吃灰很久了

网友:
内部第一次见

网友:
我有个一样的,上次也全拆了洗的澡

网友:
有没有兄弟有固件?买了几个测试版的MINI。。。只会一句话。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一个不知道扔哪了,找不到了。

不用时都是丢一边的,不知什么时间就会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有一个,听啥都要钱,吃灰很久了

对比天猫精灵好一点,都是一样,搞钱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是不错的!!!

我本来打算卖了,但是看了下才值一二十了,就算了,丢小朋友听故事吧。

网友:
东西虽少,但东西很工整啊。

网友:
我也有两个,夏天发热厉害,不过还算耐用。以前当收音机用,后来大概一年前央广的需要版权不让听了。

网友:
听啥都要钱

网友:
智能音箱目前用过最好最便宜的小爱

网友:
现在的啥都缴费才能用,电视机被干成很多人不看了,交了年费还得开通会员卡才能看!

网友:
家里有个Pro,听故事很不错,就是啥都要会员

网友:
我有个一样的

网友:
一大一小,各玩各的

小朋友多大,要开会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