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这是什么级别的功放?JRC4558+A1941+C5198

楼主(2024-05-19):
这只是听个响的功放,还是算还可以的。
jrc的4558d芯片好多个。
5+1个声道,A1941与C5198电路。

网友:
没有发烧元器件,普通听个响。

网友A:
属于一般吧

网友:
散热器还比较大

网友:
8 90年代的产品吧,就是听个响的

网友:
应该还是可以的。

网友B:
算正儿八经的货。。。
毕竟用了不常见的运放。。。

不过攻防一般不震动,而且经常拆继电器擦触点。。。不用打防震动胶水的。。。

网友C:
这么多放大管    难道是真的

网友:
比上寨的强比好功放差中等级别

网友:
早年生产的家庭影院功放,所个响罢了。

网友:
在那个年代来説,还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么多放大管    难道是真的

都是真的,拆开过,5+1,没有水泥块,全铝面板,:不锈钢外壳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算正儿八经的货。。。
毕竟用了不常见的运放。。。

拆出来看的时候发现原来的胶水干裂了,大电容摇摇晃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属于一般吧

是啊,我发现没有胆,jrc芯片4558d一大堆,闲鱼有的还卖很贵,有的才1.5元

网友:
这个里面只有一个铜牛

网友:
应该算是不错的功放,没有水泥块配重。

网友:
看到了绿色的涤伦电容和瓷片电容,这功放素质一般,能响。

网友:
应该还是可以的

网友:
面板、标牌 没拍到,有点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