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t480里没看到设置AHCI模式的选项?有谁知道?

楼主(2024-05-19):
t480 bios里没看到开启AHCI选项。2019版BIOS,什么情况?有谁知道?

是不是要列新BIOS ?

现在的BIOS版本图片,里面有找完了也没找到设置AHCI模式选项。是不是它默认就是AHCI模式了啊?还是说要更新BIOS?有知道的吗?

还有一个问题,不知为啥,电脑进系统,卡在开机画面很久,怎么解决?按F1进BIOS也要很久才能进,你们谁有遇到这问题?

网友:
无法关闭,何来开启

网友:
2019年的产品肯定默认AHCI模式

2014或以前大部分默认IDE模式

楼主:
win10点关机后,那个电源启动键的灯要闪7.8下才灭掉,是不是正常的?

楼主:
thinkpad T480   没有你这个选项找了,没有你这个选项

网友:
如何查找主机编号?

配置和升级信息

Lenovo Quick Fix:OA3主板内置密钥读取工具

风险 风险 风险

1.29 ->1.51

BIOS(2)

BIOS升级程序(光盘版)(Windows 11/Windows 10 64-bit)

2024-03-26 00:00:00版本:1.51

下载 33.36MB

BIOS升级程序(Windows 11/Windows 10 64-bit)

2024-03-26 00:00:00版本:1.51

NVMe固态硬盘微码升级程序(Windows 11 21H2 及之后版本/Windows 10 64-bit 21H1 及之后版本)

2024-04-22 00:00:00版本:fwnva67

下载 98.96MB

Intel Management Engine 11.8 微码程序(Windows 11/Windows 10 64-bit)

2023-09-14 00:00:00版本:11.8.94.4494

下载 6.89MB

Thunderbolt微码程序(Windows 11/Windows 10 64-bit 1709 及之后版本)

2022-07-12 00:00:00版本:20.22.05.30-N24TF23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