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个口子分别是什么口?哪个是接电源的?

楼主(2024-05-19):
接电源2个针脚就够了,

接屏幕一般需要几个针脚呢?

网友:
啥东西?拆开看看,电源进去了通常会有电解电容并联,不难找。。。

网友:
只看插孔都不知道什么东西

网友:
找找后面有定义图吗?

网友:
啥都看不到,只见一堆插头,估计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