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想做一个太阳能石英钟电源

楼主(2024-05-19):
大家好,最近突发奇想,想做一个太阳能石英钟电源,石英钟电源耗电为0.3mA,电源用法拉电容代替,用1.5V微功耗稳压芯片为石英钟供电,客厅日光照为8小时吧,太阳能板就选V10-20mA,经过实测,电压输出只有4V左右,充电电流有5mA,现在问题是如何选择法拉电容需要多大的。(我计算大概为8.2法拉)

网友A:
法拉电容还要算吗?直接去买2个2.x伏几百法的法拉电容串联。用电源给充满了,然后用太阳能电池每天浮充。。。
给石英钟供电,太麻烦,还要降压,不如直接整一个led的数字钟,5伏供电的,两只2.7伏法拉电容串联 ,用输出5伏的太阳能电池给它充电。。。

实在想弄石英钟,看看能不能找到另类一点的太阳能电池。我就在老爸单位看到过 0.5伏几百毫安的太阳能电池,如果能找到 3个串联正好是1.5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法拉电容还要算吗?直接去买2个2.x伏几百法的法拉电容串联。用电源给充满了,然后用太阳能电池每天浮充。。 ...

几百法拉,体积呢

网友:
好像坛子里以前发的类似帖子不少,可以借鉴一下。

网友:
4.0V  250f

对比的电池大小是5号电池
建议买这种,毕竟一年365天总会有下雨的时候

网友:
法拉电容选大的漏电也大,我的钟150ua的,2.7v 100f电容ldo降压1.5v,大概支撑1周左右.你的应该3天.
ps: 楼上的lic 4v配个保护板也挺适合你的太阳能板输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几百法拉,体积呢

大的和18650电池差不多。。。小的 就像 23A 电池,甚至还要更细一点。

网友:
用镍氢电池改过,太阳能板和你的参数差不多,接个防倒灌二极管,然后再用个led钳位电压,led好像是黄色的吧,反正1.几v就能点亮

网友B:
有的日产的手表说是光能的,据说表盘就是电池板

网友:
创意好,值得折腾。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的日产的手表说是光能的,据说表盘就是电池板

是的,西铁城就有一款光动能手表,上学那会利用自己兼职赚的钱给老妈买了一块光动能手表,现在20年了一直没换过储能电池依然走时准确。

网友:
小锂电池板,比较ok,一般的石英挂钟后面有空间放小锂电板

网友:
1年换一节电池,值得折腾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