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垃圾电脑机箱,扔掉可惜,还能作什么用途?

楼主(2024-05-19):
铁皮薄,噪音大,设想,如装不用风扇的电器。。。?

楼主:
如焊一块功放板,装进去,空间足够大,自然散热,噪音就不存在了,功放机箱可不便宜。

网友:
自己都定义为垃圾电脑机箱,,,丢啊,,,没有留的价值

网友:
怡然自乐,庸人自扰之。

网友:
卖废品…这玩意儿不值得费心…

网友:
卖给废品站,需要时再到废品站收个好的。

网友:
我拿来垫路由器了,把面板啥的都拆了,只留空箱

网友:
有用的,只是你想不到,12V转220V逆变器,机箱空间正好放电池。

网友:
上泥土 种花

网友:
没啥用,好机箱都卖废铁了

网友:
网上有用来做烧烤架的

网友:
看机箱体积了,体积小的话能做烧烤架,体积大的话可以配合电磨改装个台锯。

网友:
卖给废品站

网友:
你自己都觉得没用,还是卖掉算了。

网友:
卖也不值几个钱

网友:
用来做烧烤架卖废铁

网友:
看里面硬盘架多不多,如果硬盘架够多的话弄个存储服务器吧
我这一堆旧小硬盘都没地方放,拧得里面哪哪都挂着硬盘

网友:
卖废品卖废品卖废品

网友:
噪音大是因为风扇,家里电脑一直噪音大,后来升一级,换个电源,主板,用核显,老觉得电脑没开似的,一点动静没有。用的也是薄铁皮机箱,还缺个脚。

网友:
烧烤架,DIY成功放外壳,DIY移动电源........ 实在没用你还可以拿来种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