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捡了个电蚊拍居然是坏的…

楼主(2024-05-19):
之前捡个久的还是可以用的,这个成色那么新居然是废物…应该是充电状态下开机干废的…

网友:
看到有个电阻烧黑了,查查振荡管是否健在。

网友:
电阻烧的看出出来

网友:
一般三极管坏的多

网友:
居然给了维修的机会

网友A:
还是用18650锂电池的,应该不错,大部分都是酸铅小电瓶的,和这比不了。

网友B:
又见小铅酸,这东西也不知道放电电流能有多大
我的铅酸已经被我用个4056和18650换掉了,本来想再直接塞个5V电源的,但空间不够,只能外接充电了

网友:
我去年买的电蚊拍,今年充电没反应,估计是铅酸的,不知道还能不能改造升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又见小铅酸,这东西也不知道放电电流能有多大
我的铅酸已经被我用个4056和18650换掉了,本来想再直接塞个5V ...

坛友好动手能力,是否发了贴子,咱也学习一下,我有个马上拆,估计也是铅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坛友好动手能力,是否发了贴子,咱也学习一下,我有个马上拆,估计也是铅酸的 ...

我那个是铅酸坏掉了,已经充不进电去了的,您那如果还能用就再用用吧,毕竟都是花钱来的呢

我改得简单,直接把连接插头的那两个线拆掉包胶布放起来,然后直接把原来铅酸电池接到这个新的18650上,也没用什么保护板之类的

网友:
直插式充电的不好

网友D:
大多是里面的黑体铅酸电池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多是里面的黑体铅酸电池坏了

惭愧,我的好像不是铅酸的

网友:
还是用18650锂电池的

网友E:
用铅酸电池的电蚊拍质量好像都不太行。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用铅酸电池的电蚊拍质量好像都不太行。

主要是成本限制在那,电路板都是劣质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又见小铅酸,这东西也不知道放电电流能有多大
我的铅酸已经被我用个4056和18650换掉了,本来想再直接塞个5V ...

外接充电就行,加5V电源板进去充电挡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用铅酸电池的电蚊拍质量好像都不太行。

十几块钱甚至几块钱的,都这个鬼样,还要什么自行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用18650锂电池的,应该不错,大部分都是酸铅小电瓶的,和这比不了。

这是铅酸的,我换成了锂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