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力] 拆解正泰交流接触器(CHNT CJX2-32)

楼主(2024-05-19):
拆解正泰交流接触器(CHNT CJX2-32)

网友:
小的叫继电器大的叫接触器

楼主:
继电器用于控制回路(低电压、小电流),接触器用于主回路(高电压、大 电流)。

网友:
厉害了 还能装回去不

网友:
陶壳灭弧的接触器拆修过不少,这种还没用过,看着很不错呢。

网友(2024-10-15):
2009年的库存货啊

网友A:
这玩意拆了就能装,话说硅钢片可以做变压器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拆了就能装,话说硅钢片可以做变压器么

硅钢片理论可以做变压器,好久以前,我用220V接触器的磁铁及线圈,在线圈上绕些漆包线,做12V电源。磁铁用黄蜡绸及铁丝绑扎。发热厉害,可能磁铁断面造成磁阻大,铁损增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拆了就能装,话说硅钢片可以做变压器么

磁铁上的短路环,造成发热。

网友:
正泰的东西不错的

网友:
触点有银,拿出去炼化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硅钢片理论可以做变压器,好久以前,我用220V接触器的磁铁及线圈,在线圈上绕些漆包线,做12V电源。磁铁 ...

交流接触器要解决过零时不断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