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随手买个慧荣2258XT主控的盘,用硬盘盒能开卡吗

楼主(2024-05-19):
随手买个慧荣2258XT主控的盘,用硬盘盒能开卡吗

网友:
看我不久前的一个求助贴,众拾120G,第一次开卡,找大佬辨认了一下颗粒,自己找到对应的软件,利用英菲克硬盘盒(芯片是JMS578)做转接卡,最后成功了,教程都是百度搜的。

网友:
如果只是要改sn号,没必要非重新开卡,恰好你买的是58xt,参考我在这个帖子里的工具就可以。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50551-1-1.html

网友:
单纯只开卡的话祥硕主控和智微主控的盒子都行,但是如果要跑RDT,只有祥硕主控(如ASM1153E)能不短接查看和参考RDT结果开卡

网友:
可以用硬盘盒开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