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我把去年买的电蚊拍拆了,居然不是铅酸的

楼主(2024-05-19):
充不进·了,看空间,放不了18650,最多更换一块电池算了。

亲爱的坛友们,除了电池,还有改造的空间吗?反正也是拆开了。

我某宝查了这个电池,竟然说是18650,怎么看着这电池这么小啊。

网友A:
电池像是漏液了。

网友:
是不是18650,测量一下尺寸不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像是漏液了。

对 ,就是那一个,看着是漏液了。

网友B:
这是14500,但是空间够可以换个18650

网友C:
14500电池没有电了,换个18650就好了,有空间

网友D:
第一次看到 升压部分 开了槽

网友E:
放弃一个螺丝,上18650

网友F:
同款啊,开关拨动特硬

网友G:
估计是淘到宝了,用了好几个都不是锂电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14500,但是空间够可以换个18650

谢谢坛友神回复,我找个有镍片的,焊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C:
14500电池没有电了,换个18650就好了,有空间

谢谢一休哥。

楼主:
引用 网友D:
第一次看到 升压部分 开了槽

嘿嘿,去年瞎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估计是淘到宝了,用了好几个都不是锂电池的

嗯呢,我这个我印象好像是20+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放弃一个螺丝,上18650

谢谢回复,下来我研究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F:
同款啊,开关拨动特硬

我这拨动没太硬,但刚才不好拆,所以我把所有 的螺丝 都拆除了

网友:
14500电池挂了

看空间楼主找个锂电池换了就行,软包锂电也行

网友:
我买了一个也是这个款的,18.x元吧,用着还行

网友:
最后一张图,判断是充电板,翻过来看看。我估计不是锂电池的,倒是像镉镍电池的。

网友:
可能是电池质量差,自放电严重,把自己给报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