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风扇故障求助。

楼主(2024-05-19):
风扇之前闻到糊味,然后就转不动了,放了一段时间之后,可以转,但是明显感觉没有风力。

今天就把他拆开看看。

看了看启动电容没有异常,也没有鼓包,风扇轴承也运转正常。。。于是拆电机后盖,让我惊讶了。

发现启动电容贴着绕组的地方应该是有烧过的痕迹,启动电容有一根线外皮都裸漏了,,然后我轻轻一拉,一圈扎带都断了,
然后我看到这个电机线和我想想的不一样,,好像只有寥寥几根细铜丝连接绕组。。是不是已经烧断了?或者电机已经坏了?直接买新电机?我也没见过正常的电机应该是怎样的。
来这里来问问老师傅。

因为之前换个电机,老是忘记断电,被电了三四次,风扇是修好了,给我电出阴影了。

网友A:
电机烧了,直接换同型号的电机。

网友B:
线太细了,线阻大导致发热!

网友C:
直接换直流无刷电机

网友D:
似乎是受潮引起的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换直流无刷电机

谢谢!我去搜搜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似乎是受潮引起的故障。

一直在用,我这里中部地区,应该还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烧了,直接换同型号的电机。

好的,我网上看了下视频,好像接到控制线的就是一根一根这个细细的漆包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线太细了,线阻大导致发热!

我网上看其他人电机的拆解图,好像线都是这么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似乎是受潮引起的故障。

按道理说,那个铜绿,应该是铜遇水之后产生的。又不像是烧坏的,现在电机能转,也能调速,但是就是感觉每一档都没有风力。

网友E:
你不拆还好!这一拆彻底不能用了

网友F:
电机出问题,局部短路,转速慢还不好启动。

网友G:
换直流无刷电机吧!一劳永逸。功耗还低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不拆还好!这一拆彻底不能用了

囧,那之前也差不多,之前虽然看起来可以调挡位,不同的挡位也有不同的转速,但都有一个特点,风扇呼呼转,你在面前都感觉不到风。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机出问题,局部短路,转速慢还不好启动。

嗯嗯,确实这个症状,最初有糊味的时候,就是很难启动,后来估计该烧的烧完了,该烧断的烧断了,反而启动就还行了,就是启动转的很慢,然后慢慢快起来,不同挡位,转速 也有变化,就是站在面前,也没有风。

楼主:
引用 网友G:
换直流无刷电机吧!一劳永逸。功耗还低很多

不是要按照同型号样子买吗?直流无刷电机可以安装吗?因为这个风扇最初就是普通电机。

网友:
自己用换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