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燃气灶漏火

楼主(2024-05-19):
拆下上面的不锈钢盖板,放上灶头点火,下面不漏火。装上不锈钢盖板,就会漏火。灶头下面的固定螺丝,我已经多装了三个垫片抬高,还是这样。

网友A:
没有密封好,是不是没有压紧,有缝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密封好,是不是没有压紧,有缝隙。

压紧了

网友:
调风阀没调好吧

网友:
涉及到安全的东西,出了问题就换掉吧!

网友:
风门调的不合适,大小都试试

网友B:
炉头变形了,有细微缝隙。空气充足的时候,燃气都燃烧掉了,空气不足的时候有部分燃气没烧掉,会顺着缝隙漏出来

网友:
把进风调大点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炉头变形了,有细微缝隙。空气充足的时候,燃气都燃烧掉了,空气不足的时候有部分燃气没烧掉,会顺着缝隙漏 ...

7#有建设性。可换个角度上炉头;如变形厉害可更换炉头(马宝上有卖的)

网友:
这个真不好弄 ,淘宝上同类的配件比较多,可以单独换

网友:
换吧,这玩意儿出事可不得了

网友:
是不是不装面板也漏,只不过散的快,没聚集燃烧。

网友C:
下进风的, 下面橱柜门打开看看

网友:
应该是空气流通不畅造成的,可以尝试把燃烧盘逐渐抬高让空气更多参与燃烧看看?

网友:
你这是漏气了,别用了,太危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下进风的, 下面橱柜门打开看看

需要调什么吗?

网友:
以前华帝灶老妈爱做清洁经常拆开用水搽,结果后面就密封不好了,我的方法是在接触面粘铝箔纸压下去,几圈自己看缝隙大小决定我就是这样堵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