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今天晚上收到十元五件套的万用宝工具马上试用一下(多图)

楼主(2024-05-19):
     前几天在拼多多买了这个万用宝工具套装,今天晚上收到货使用一下,还是蛮省力的,很容易就在试用的木条上,开出一个小方块口子,又便宜又好用。大家说买了这个后,还有必要买电钻转电锯套装吗?今天早上马上用来干活,电脑桌开个洞过去,给键盘线和鼠标线过去,以前为了开一个洞要很费力的,用这个很轻松,用力按下去就得了,一两分钟搞定。

网友:
没用过万用宝,不过您这个开孔看起来好糙啊,不知道万用宝是不是开孔也这么糙

楼主:
它的工作原理是,后面有个椭圆轮让前面刀片左右运行,和电锯差不多,切口肯定有些毛躁的。

网友A:
角磨机转速高,会把椭圆轮磨坏吗?

网友:
工具不错,我之前买了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角磨机转速高,会把椭圆轮磨坏吗?

看起来应该还好,椭圆轮使用了滚珠轴承,就是不知道是不是高速轴承,这家伙都是一万转往上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角磨机转速高,会把椭圆轮磨坏吗?

一整套才十元,都是磨损这些,没有必要担心,平时只是家里做工用一下,没有那么容易坏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整套才十元,都是磨损这些,没有必要担心,平时只是家里做工用一下,没有那么容易坏的。 ...

发个链接看看

网友:
其实就是把转动变成平动的装置

网友:
找个硬点的试试。。

网友B:
使用时震手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使用时震手不?

用的时候,感觉还没有原来角磨机那么响。角磨机够分量用这个直接压上去很容易,更安全。

网友:
电钻转电锯套装不要用,太危险了,角磨机用锯片也要加支架才能用。

网友:
偶尔用用也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的时候,感觉还没有原来角磨机那么响。角磨机够分量用这个直接压上去很容易,更安全。 ...

这样买一套放家里备用不错。

网友:
能切塑料,PVC,,亚克力吗

网友:
去年跟风也买了一套,今年想用用但不知道塞哪了。

网友:
这个配件有兼容性问题,不是每种角磨机都能用的,是轴承高度和椭圆轮的高度问题。
我朋友买了一个,完全用不了,那个轴承完全对不准椭圆轮,一点都卡不住。我用我的角磨机试了下,轴承可以卡住椭圆轮一半的高度,算是勉强能用。

网友:
电脑桌开孔的话,不应该是直接给电钻换一个开孔钻头的事情吗?那个开出来的孔又圆又好

网友:
这么好用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