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美的豆浆机

楼主(2024-05-19):
不记得哪年买的了,外壳老化,控制板故障,电机壳里全是电刷磨损后的粉尘,

网友:
我也有一个,结构差不多

网友A:
我也拆了一个闲置的好的豆浆机,
输入功率 200 瓦,
比你的 150 瓦大些,
电机可以改电磨切割机,
动力十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拆了一个闲置的好的豆浆机,
输入功率 200 瓦,
比你的 150 瓦大些,

改电磨机电机发热不小吧,这是串激励电机,不适合长时间工作

网友:
结构差不多

网友:
感觉和九阳的也没什么区别

网友:
大牌做工挺不错的,只是现在没几个人用了豆桨机,不然再浪个好点的外壳或坏机来用用
我曾也拆过一豆浆机,卡扣很多,拆了,很容量不防水了

网友:
豆浆机的结构大同小异

网友:
这也是重度使用了吧

网友:
看起来也用得够本了
话说碳刷磨损的粉尘是否可能导致电路短路呢

网友:
豆浆机结构大同小异 就是清洗麻烦 噪音大

网友:
铜线电机耐用

网友:
这品相,没少出力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