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华为Mate10屏幕无触摸-一颗电容漏电引起的故障维修

楼主(2024-05-19):
邻居也是俺小儿同学的华为mate10,屏幕摔碎,开机无触摸

新的原装屏到了,装上主板测试也是无触摸的,挨个测试显示屏座子阻值,发现某个脚阻值偏低,二极体压降值才0.052V

就是显示触摸座J1701的最边上一个脚Pin33,正常阻值应为700多

此网络外围元件仅有一颗电容

要么电容坏引起阻值拉低,要么CPU坏引起阻值低,先抠掉这颗100pF电容C1701

来张特写,C1701电容是TP_RST信号的,即触摸复位信号

再测试下J1701第33脚阻值,恢复正常了,证明CPU是好的,幸好没坏CPU,电容太小飞了,就没电容单体的阻值测试图了

装好主板及附件

插充电线看看,充电正常

已开机进了系统,因无锁屏密码,在紧急呼叫界面测试了下触摸功能

完美修复mate10主板无触摸问题

END

网友:
学习了,在遇到这样的问题就简单了

网友A:
不错,这次没用到热成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这次没用到热成像

不是什么故障都要用热成像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