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钢丝钳什么时候会换新的?不知道大家的标准是什么?

楼主(2024-05-19):
钢丝钳看到大家说一用就十几二十年,但是这个用,与能用,不知道大家的标准是什么?我也用过好几把杂牌的,便宜是便宜,但是用着用着,剪切就不锋利了,虽然说它还能叫能用,夹持能力与剪切能力下降的很严重,这时候,大家是接着用?还是换新的?
一不做,二不休,最近进了凯尼派克的坑,听说是钳子的天花板,一钳传三代,试了了一,的确用着爽,但是销售提醒说,钳子不要超负荷使用,凯尼派克就是经久耐用,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先用看看

网友A:
稍微好点的钳子不超负荷都经久耐用,超负荷使用凯尼派克一样坏,如果你半天工资买不起这把钳子还是抚摸吧,真去干活可能你对这个品牌有些失望。

网友:
我有好几把钳子,最常用的还是我爸30年前的老钳子,主要是开合不会卡,万年不加油都不会卡,虽然外表都生锈了,新买的钳子很容易卡,锋利不锋利这个问题不用怎么纠结,反正用着肯定会慢慢变钝,还是靠保养了

网友:
看使用频率,我家里的很少用,用得快烂完没法用了才换了把新的,经常用的还是不好用了就换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稍微好点的钳子不超负荷都经久耐用,超负荷使用凯尼派克一样坏,如果你半天工资买不起这把钳子还是抚摸吧, ...

抚摸是不可能的,该干活,照样得干活,至于凯尼派克怎么样,干活就知道了,不过,半天工资,还真买不起,起码要两天工资

网友:
这个都是粗用,所以买的还得是国产。

网友:
啥叫超负荷用  干活时没合适工具也只能用老虎钳凑合着用  手头没合适工具这东西就是万能的 当锤子用 铁板掰个缺口  钢筋掰直或者掰弯啥的

网友:
凯尼派克钳子是不错

价格也不错

有钱就搞好的

网友:
没有买,老爸传下来的国产货

网友:
老国产货,皮实耐用又便宜

网友B:
钳子没必要追求什么大牌,只有抚摸党才会花大价钱去买所谓的大牌。

楼主:
引用 网友B:
钳子没必要追求什么大牌,只有抚摸党才会花大价钱去买所谓的大牌。

怎么说呢,还是有很多人买哦,不管了,反正买了,先用用看

网友:
现在的钢丝钳样子好看,但是只能剪1平方以下的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稍微好点的钳子不超负荷都经久耐用,超负荷使用凯尼派克一样坏,如果你半天工资买不起这把钳子还是抚摸吧, ...

我的夹45硬度钢钉就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