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给开锁师傅修理个工具

楼主(2024-05-19):
是个电动设备 不能充个电了 找我维修
拆了看看是镍氢电池十个
我用三节18650锂电池➕保护板配合解决修复成功

网友:
这个是开什么锁的?指纹锁?

网友:
这是啥个工具?暴力开锁的吗?

网友:
开卡叭锁的,靠震动击打弹子,用筋膜枪改一下可以用

网友:
这个是不是“小黑盒”,这产品也不是很老的啊,怎么用这么多镍氢,没用锂电

网友:
开锁也用现代化工具

网友:
谢谢分享~长见识了

网友:
开锁自动化

网友:
换锂电这是必须得整上。

网友:
跟开锁毫无关联的事:用电池的电动工具充电故障维修。

网友:
电钻吗?怎么使用?还没有见过

网友:
这是个干什么工具,想知道充电器是怎么改的?

网友:
有大神科普一下这个开锁工具

网友:
开锁也用上电动工具了。

网友A:
换锂电应该轻了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锂电应该轻了很多。

我测试了轻便了  动力也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