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了4~16串铁塔保护板,不知通排线各种串数如何接

楼主(2024-05-20):
请教高手谢谢AB巳找到,也解锁了。传讲这4~16串的可上三元锂电池。 排线4根,二根2.0 6S,二根2.0 7S。

网友:
要改排线和用焊锡短路跳线

网友:
这板子用料足,但是待机功耗不小。

楼主:
这块板没有大神用过,谢谢

网友:
这都是些租赁电池保护板,还有控制板连接通信控制,要破解才能用。

网友A:
楼主不分享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不分享一下吗?

还不会用

网友B:
上位机还要激活吧,还要485腾讯通信板,电源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位机还要激活吧,还要485腾讯通信板,电源供电

已激活改串也好, 就是三元13串这排线如何接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激活改串也好, 就是三元13串这排线如何接

论坛上有你搜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激活改串也好, 就是三元13串这排线如何接

这款板子是按照循序短接就可以了

楼主:
这个温控用多少k数热敏电阻?NTC故障上失效保护

楼主:
这coms失效是指什么?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coms失效是指什么?

这coms失效是指什么

网友(2024-09-01):
楼主板子搞好了没有啊?请问AB线是不是两脚的那个插口?还是接那里,指导一下呢,谢谢

网友:
我改了保护电压也不能用三元锂,充电到3.8V就出现电池失效了,各位可有解决的方案?

网友(2024-10-03):
这个板子是电池组铁箱子里面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温控用多少k数热敏电阻?NTC故障上失效保护

应该是10K的,如果设置里面有效而硬件没接就会报NTC故障,可以将设置里面的勾选去掉或者外接NTC(也可接一个10K的电阻软件显示为25℃)。

网友B:
系统设置第三个,把温度匹配取消

网友:
引用 网友B:
系统设置第三个,把温度匹配取消

取消不掉 不知道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