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红米 k40 不开机,不充电修理

楼主(2024-05-20):
1 正在刷手机电量还6格,突然黑屏。不充电,不开机。同按电源加音量键,也不能开机。(之前有几次断电重启,最严重一次重启卡重启界面十分几钟)这次完了,里面的照片都没有备份不知如何是好。
现在国外,不知手机长期闪存数据能保存多长时间。
回国再修?
2 查了一下是通病,有缺陷产品,cpu
虚焊。
小米品控真不行,网上找一了下,就是吹风机吹对背部吹,但没经验,望各位指点一下,先把照片一些数据
弄出来再说。急教一下。

网友:
你先学学再来吧,工具,经验,动手能力都要有再行。

网友:
小白还是给2、300,让人修吧

网友:
从此走上专修小米手机的路了吗

网友A:
问用冷风还是热风的那位绝对高手

网友:
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人士解决

网友:
这个要上专业工具吧,一般吹风肯定不行。

网友:
骁龙870的处理器发热量还好吧?我在用的K40S也是用这款处理器,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

网友:
这是过热虚焊了?所以要用电吹风吹热焊回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用冷风还是热风的那位绝对高手

人家是说热风吹风机了,冷风就去找吴京

网友:
用热风机应该不行吧  得风枪   小米品控确实不行

网友:
我捡的K40是触摸问题,花了100元换排线,有次开机定着不动,重开机就好了,也担心CPU虚焊,主要是这个手机没怎么用,好像是这个手机的2个通病

网友B:
这个手机我买了3个,其中两个都有音量-键失灵,一直最低音量,关机重启就进fastboot模式,真的很操蛋,还有就是手机1%电量时候怎么冲都冲不到2%,必须关机才行。

网友:
我的红米K40也是存在触屏偶尔失灵,点什么也不动,只有按一下开关机键,关掉屏幕再打开,又可以操作了;这个红米都是人家代工的,称为REDMI,感觉就是外亲,不是小米MI亲生的。

网友:
小米一般吧

网友:
老婆老妈的nova3退下来我用,结果主板接小板排线的排线座裂了,想着自己可能搞不定,就找咸鱼本地看下20-30最不济50能修好就让他们赚了,结果开口100,80的,还不肯降价,后来咬牙去淘宝买了两个排线座,花了一上午时间第一个没换成功,第二个略好了,目前能用。

网友:
动手能力强,又省了一笔钱

网友:
工具,经验,动手能力都要有

网友:
还是要专业人员来搞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手机我买了3个,其中两个都有音量-键失灵,一直最低音量,关机重启就进fastboot模式,真的很操蛋,还有 ...

音量键这个我手上这个也有,买了个排线换掉目前还没复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