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修Sorbo五号锂电池,漏电

楼主(2024-05-20):
这个电池买好多年,比爱老公啥的便宜好用。
拿出来用的时候发现电池没电,还好不鼓包。
两个都是这个问题,1uf的贴片电容漏电,选的贴片电容厂家质量不好。找不到合适贴片,装个4uf的。
漏电的问题大家是怎么检测的?我是用指针万用表。1k档检查充放电。

网友:
挺高级的高级玩具。

网友:
多准备一下料板以备不时之需

网友A:
这小贴片容量不知道的话,不知道怎么替换呢
我用电桥 测电容,比万用表准确

网友:
五号锂电池

网友:
这怎么降压的,怕不怕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小贴片容量不知道的话,不知道怎么替换呢
我用电桥 测电容,比万用表准确 ...

用电桥当然好啊,可惜贵啊

网友:
那种带充电口的锂电池代替干电池不知道耐不耐用。

网友B:
带充电口的电池?

网友:
我买过,不行用不了多久

网友:
这种电池电量都不行!!!

网友:
修过一个头灯,也是MLCC漏电把电池饿死了。

网友C:
论坛居然有人上当买了,哈哈

网友D:
这种电池会不会在不用的时候升压电路也一直在工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带充电口的电池?

带充电口的锂电池,市面上有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论坛居然有人上当买了,哈哈

上当说不上吧?18年20块一节买的,容量还可以,不像镍氢电池四五年老化。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电池会不会在不用的时候升压电路也一直在工作的。

不漏电的情况下,放很久都是有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小贴片容量不知道的话,不知道怎么替换呢
我用电桥 测电容,比万用表准确 ...

漏电还没坏,所以能测容量。有电桥的朋友一般是高手

网友:
这个不好拆

网友:
好高级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