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抖晃有点大,爱华中期便携磁带播放机AIWA JX539拆解换皮带

楼主(2024-05-20):
床下翻出一台爱华的机器 前一段鼓捣过 现在听声音晃 有节奏的那种晃

全塑料壳 属于中断偏下的型号 功能上除了双面录音、线控、杜比降噪外 全了

就这个

附带的7号电池盒 同时还附带一个条形电池盒 用的是2V的铅酸电池 当年只有爱华用 松下 索尼还都没有

瓤子 三个黄铜轮 检查发现是皮带粗细不均导致的声音晃

换吧 0.5的有点细 没更合适的了 0.7的最舒服

想偷懒 无果 只能烧烙铁 先解开这个二类带识别开关

还有这四位

翻开线路板

未知芯片 离电机比较近 就起名为电机驱动芯片吧

未知芯片二 收音机功能没人管 就起名叫收音机芯片吧

离着磁头排线近 那就是磁头放大芯片

电源总开关

录放切换开关

负责屏幕显示正反转的开关

静音开关

压带轮 抹音头 录放音头 压带轮

按键机芯 挺好玩

就这吧 人嘛 吃喝二字 再加上玩 行了。

网友A:
你保存的还挺好,换好皮带,又可以耍一耍了;当年这个随身听还是很牛的,戴上个大耳机,秒杀一切国产随身听;想当年,小日子的东芝,日立,索尼,爱华,日电的家电风靡我国,赚的盆满钵满。只恨我们研发力量不够,人才缺乏啊。

网友B:
我也还有几台,还有一些磁带,十多年前经常听歌

网友:
爱华当年可不便宜啊

网友:
当年买不起系列啊

网友:
爱华的,当年还是不错的。

网友:
抖晃有点大,爱华中期便携磁带播放机

网友C:
皮带松啦!!!换个皮带!!!

网友:
当年一年工资买一台

网友:
磁带机保存的挺不 错,看着漂 亮

网友D:
修好吃灰

随便一个手机音质比这强

网友E:
好的皮带也不便宜

网友:
机电一体化产品。现在被全固态的代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皮带松啦!!!换个皮带!!!

尺寸没问题 就是因为粗细不均 导致皮带转到某一位置后 张力不同 导致晃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保存的还挺好,换好皮带,又可以耍一耍了;当年这个随身听还是很牛的,戴上个大耳机,秒杀一切国产随身听 ...

我们当年一心为了基础经济的建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还有几台,还有一些磁带,十多年前经常听歌

时不时的拿出来听听 真的能放怀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好的皮带也不便宜

十块一根 也能接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修好吃灰

随便一个手机音质比这强

不能这么说 我说密纹唱片的音质比任何手机的音质好

网友:
两眼冒钛合金狗眼的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