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大家拆板子上的元器件都是用什么工具的?

楼主(2024-05-20):
最近买了一个晶体管测试仪,自动关机时间太短了,一不留神就关了,电池有点小,充电不是C口,后期要加开尔文夹。
之前有个笔记本电源坏了,想拆元器件测一下,但是电烙铁不好用,风枪也有点难,温度低吹不下来,高了焊盘都扯下来了,是我操作不对还是要焊油。

网友A:
用60W电烙铁拆,有风枪不会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60W电烙铁拆,有风枪不会用

我用煤气炉烧,有电烙不会用。

网友:
高温焊锡不太好拆,可以底下用加热台一边加热,上面用风枪拆

网友:
先找废板练手吧,控制好温度

网友:
扯掉焊盘是温度不够?

网友:
多脚芯片用热风枪,2,3,4,5脚的用电烙铁,有些是高温锡,得用低温锡过一下...

网友:
吹热缩膜的热风枪,吹焊锡面一边吹一边抖,一会儿就掉一堆下来。如果拆单个的不好拆那就先堆一些低温锡在焊点上就好拆了

网友:
正规电源贴片元件底下都有红胶,确定焊锡充分融化后稍微用点蛮力,这个得自己掌握

网友:
工具很好了。慢慢练习找窍门

网友:
当你理解了焊锡的流动性,才算会用烙铁,有时候拆,要加点锡,买一盒焊宝吧,烙铁头也要买刀头,容易上锡的。

网友:
先去废品站找点废板子练手吧,看快手上那帮人搞得都挺容易的,但都是一看就会上手就废。这东西就是得多练,看他们都是上焊油的

网友:
多练练就好了

网友:
安泰信的风枪,高频焊台,烙铁,楼主工具还是非常好的,也非常实用的;主要是有的电路板,使用的焊锡不同,也就是铅锡配比不同,熔点不同,所以要求的温度要高;其次就是电路上有绿色或黑色或透明的保护漆,导致烙铁接触不良,焊点也不容易熔化;第三,使用BGM焊油,拆卸高温焊锡,要好一点,这种焊油传热和聚热性能很好,对电路板也没有腐蚀性。

网友:
主要是原来的锡熔点高了,先怼点松香和锡,烙铁温度再调高点就能轻松拆下来了.

网友:
这个晶体管测试仪好像可以修改成30s关机,自动关机时长不是问题,只要能用就行。

其次,你可以去B站学习一下拆焊技术,拿着750W风枪、90W高频烙铁,把焊盘扯坏了,你算是一位“人才”。

给点小建议:
1、现在正规PCB板都有三防漆或UV漆,你应该先将漆面刮开,再拆焊;
2、203焊台,选择马蹄烙铁头,3C、4C用于拆焊方便;
3、焊盘引脚,需要你先堆上松香,比任何助焊剂好用;也可以使用559、338助焊剂,多堆一点;
4、对焊盘引脚,尽量使用有铅锡丝堆锡,例如白猴63/37,利用有铅锡中松香去中和PCB板上的无铅锡;
5、多引脚可以利用手法,多量锡水进行拖焊、脱焊;也可以利用铜丝连接拖焊;
6、风枪需要自己调整风量、温度,使用过程中充分利用角度不同,利用热风化锡,前提是必须堆大量松香或助焊剂;例如图中PCB右上角8脚芯片,可以挑小指甲大小一坨松香或助焊剂涂上去,设置温度380℃,风量4-5,距离芯片1-2cm,转圈吹;基本上松香吹化成水,或者助焊剂吹干,就可以直接拿下来;使用风枪时,一定要注意,在元件密集地方,要先把小元件移开,再去吹大件。

网友:
先上一点焊锡熔化老锡,再用刀头拆贴片,实在不行就用吸锡线把焊锡吸走了

网友:
比我的工具还好,插件用烙铁,贴片用风枪还拆不下来。

网友:
那么好的烙铁在你手上也算是白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