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新手小白猫头鹰Pro头灯拆解

楼主(2024-05-20):
抖音买的头灯,带挥手感应开关的,回来发现不能用CC线充电,就想改造一下,搜了些改C口的教程贴,,买了电阻,开始上手拆解开始焊接电阻通电试机成功新手小白完全不懂原理,抄作业完成另外感觉头灯关机后自耗电有点大,不知道有没有大神指点一下

网友A:
这个是不是很贵?

网友:
这个头灯看着挺不 错

网友B:
自耗电大的话给电池加上保护板

网友C:
测试过确定自耗电大的话,加个硬开关吧

网友:
不一样的头灯

网友:
做工看起来还不错

网友:
挺好,拆一拆,修一修,就成老手了

网友D:
用万用表微安档和可调电源,测量静态电流大小,如果功耗偏大加物理开关,不用时断电。

网友E:
加个开关。。谢谢分享。。。

网友F:
看了拆机图,激发了我的购买欲望。楼主多少银子入手的?

网友:
这个灯看起来还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了拆机图,激发了我的购买欲望。楼主多少银子入手的?

店铺都是79,用别的APP被大数据检测给了个30券,49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万用表微安档和可调电源,测量静态电流大小,如果功耗偏大加物理开关,不用时断电。 ...

回家了试试,不会用万用表啊,找找教程学学

楼主:
引用 网友E:
加个开关。。谢谢分享。。。

加开关得外壳钻孔啊,我找找用什么开关,空间够用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测试过确定自耗电大的话,加个硬开关吧

还没那个技术实力,想改大电池,里面空间不太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不是很贵?

79个银子,看了好长时间,大数据在别的APP给我推了个30券,果断下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耗电大的话给电池加上保护板

头灯里面空间不大够吧,电池侧面有一点空间

网友:
看着还可以,有泛光还有远射双光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