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t480如何设置优先使用外置电池,外置电池低于10%切换到内置电池?

楼主(2024-05-20):
t480如何设置优先使用外置电池,外置电池低于10%切换到内置电池?
有没有人知道?要什么软件实现还是WIN10下就可以设置?

网友:
电池一直不用也不好
尤其是充满电的状态下
浅充浅放最好

网友:
我用的戴尔笔记本自带的管理软件可以设置充电阀值

网友:
现在好多笔记本电脑自带电源管理软件,少了充,多了关;至少不会出现过充过放,保护了电池;因为笔电的电池都是很贵的,而且失电后会锁死电池,更换电池也没什么用,只有厂家可以解锁电池,这是霸王霸道霸气的操作。

网友A:
PowerBridge(电池桥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PowerBridge(电池桥接)

你的意思是电脑上要装这个软件吗?联想官方的软件?能不能具体说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电脑上要装这个软件吗?联想官方的软件?能不能具体说一下? ...

https://www.chiphell.com/thread-2172492-1-1.html

t480 有没有 ?
https://static.lenovo.com/shop/emea/content/pdf/ThinkPad/TSeries/Lenovo%20T480%20Datasheet_EN_v1.pdf

https://www.thinkwiki.org/wiki/Power_Bridge

真的 假的?  官网都没有说

……  没用啊,把本本当充电宝吗

这个机器配8代U 的机器可以  16+16 ,买丐版的一定上当

网友B:
你的外接电池,
是接在筆电上的那个接口呢 ?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外接电池,
是接在筆电上的那个接口呢 ?

t480内置一块电池,外置一块电池,一共2块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