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 修一根火叉

楼主(2024-05-20):
休息日回老家,看到烧火用的火叉已经烧的不行了,工具都在,就给修修。

这玩意我们那叫火叉,就是农村土灶台往里面送草、送树枝的铁叉。
这根火叉已经烧了几十年了,小时候烧火时就用的就是它,手柄已磨的光滑,期间还拿去别人修过一次。

找来根钢筋,挺粗的螺纹钢

切断前面半截

比划下

焊工渣渣

切和斜口

折弯

搞个Y型

焊上

完工

妥妥的再用十年

网友:
为什么不弄把手

网友:
啥都可以修啊

网友A:
怎么感觉有点重,一米五长,有好几斤,手里拿着不舒服;后面一段,还是用16mm管材做个把手,因为前面容易烧坏,后面一半不会烧坏。

网友B:
用这个土灶台得多深啊,以前都是弄根棍子往里送

网友:
我们用烧火棍

网友:
这个也可以在数码之家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用这个土灶台得多深啊,以前都是弄根棍子往里送

感觉应该是双灶的

网友:
看到最后才反应过来。要利用那段已经包浆的柄,不割手,

网友:
这个比较重手。

网友:
我们那里的火叉前端是U型的,你这是Y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应该是双灶的

确实是双灶的

楼主:
乡下农村可以烧材烧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感觉有点重,一米五长,有好几斤,手里拿着不舒服;后面一段,还是用16mm管材做个把手,因为前面容易烧 ...

确实有点重,没找到细点的钢筋,已经习惯后面磨光的那一截了

网友D:
我们都用火钳,大概长这样:

网友:
套一个红木紫檀柄吧,铁的徒手拿会有铁腥味。坛子上有大侠用绿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们都用火钳,大概长这样:

我们这是用这个夹蜂窝煤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们这是用这个夹蜂窝煤的

柴不用夹的???

--------------------

楼主:
引用 网友D:
柴不用夹的???



还真不是,就是用这个火叉往里面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