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发一下几种二极管不同电流的实测压降

楼主(2024-05-20):
几种二极管的实测压降供大家参考

网友:
非常不错,这就是工匠精神,其实是应该有的常识。还有工作频率也有影响,高频下低频管压降也上升很多,发热厉害。几倍的电压电流余量是很有必要的,但是太大也要副作用,高频高的耐大电流冲击能力差,耐压更高的压降增大不少,电流规格更大的极电容也更大,高频工作影响不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