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彩钢板架太阳能

楼主(2024-05-20):
农村院子里搭了个彩钢板棚子,棚子下面新弄了个卫生间,老的一心想在彩钢板上面放个太阳能热水器,这样夏天在新弄的卫生间里也能冲澡了。
看着这彩钢感觉一点都不结实(当时也是我焊的),人上去都悬,太阳能放满水这重量不要个几百斤啊,还没想好怎么搞
昨晚拍的迟有点黑

借网上一张图,就是很薄的蓝铁皮压的那种

棚子还有个坡度,太阳能放上还得一边垫高点才能水平

就是这个太阳能

初步想法四个腿下面用铁棍支着,不知这想法可行不

网友:
感觉薄弱就加强架体再安放太阳能。

网友:
安全第一,做好结构承重评估

网友A:
铁棍不安全,来个台风一吹就倒了,最好水泥浇筑柱子,再安装。一般是装在平的屋顶。基础不牢靠很危险

网友:
挺重的,这样放不住吧!

网友:
单独给热水器砌个撞墙柱子安装吧

网友:
可以选择用平板式的太阳能热水器,水箱和太阳能板是分体的那种。真空管式的太沉了,钢架肯定受不了,除非局部加固一下。

网友:
单独弄个架子吧!!!

网友:
搞个结实点的,不然大风一起就没了

网友:
单独搞个支架就可以了。

网友:
感觉很危险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铁棍不安全,来个台风一吹就倒了,最好水泥浇筑柱子,再安装。一般是装在平的屋顶。基础不牢靠很危险 ...

准备下面用4根5*5的方管支着

网友B:
单独在旁边整个架子,弄结实点就行了,原来的彩钢板上面肯定不能加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准备下面用4根5*5的方管支着

用4*6的比较好,竖着安装有韧性,厚一点更好

网友:
上满水很重的,基础要结实。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4*6的比较好,竖着安装有韧性,厚一点更好

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独在旁边整个架子,弄结实点就行了,原来的彩钢板上面肯定不能加的...

旁边没空余的地方了,还是打算彩钢板下面加固,太阳能放加固点的上方

网友:
这个有安全隐患

网友:
最好不要,这重量堪比10公分积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