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电动车坏了,推车3公里好累,20块修好了电动车,发贴庆祝一下

楼主(2024-05-20):
小电驴送小朋友没到学校门口就坏了,只好推车3公里。。。。

去到修单车的地方说可能是控制器坏,又说可能是电机坏。换控制器200多,电机400-500,这是什么店,还是认识的人。
我想想,有时拧几下油门又能用一下,证明电机应是好的,不然完全动不了,只不过低速时不行,滑行快一点油门就基本能用,我就去旁边维修店拿了个油门,20块,回去自已换。

就是这个东西,没什么高科技

拆时先拧开这个锣丝

在这里翘一下就可以了,开始找不对地方,不敢用力,结果搞坏了。
因为刚开始用板手拍一下油门有时就能动,我还为是就是他了,结果换好后,反转来了,一个鬼样!!!
最后旁边的人说是不是刹车开关,正生气,说不行就买一个吧,一刀下去,把刹车的开关按钮线剪了,什么都正常了。是开关有问题,什么鬼,刹车断电?
原来是拍一下油门好像好了,其实拍了是震动到了刹车开关
兴奋,说的多一点。

就是这里一刀就可以了,以后谁遇到类似的,也可以给一刀

网友:
原来是刹车的开关坏了。

网友:
这修理店有够黑的,生人杀一半,熟人大满贯

网友:
刹车检测开关坏了。

网友A:
现在的修车店根本不会修车,就是把能换的都给你换一编

网友:
一般车都带刹车断电功能。只是有的常开,有的常闭。

网友:
杀熟…… 已经是常态了,就看用大刀、还是小刀

我这里对公司老客户都是用斩马刀的……

网友:
混拆坛的兄弟,要是被宰,会有很多朋友围观。

网友:
刹车开关坏了

网友:
生人杀一半,熟人大满贯所以自己懂一点就好

网友:
换控制器200多,电机400-500。真特码的黑

网友B:
生人杀一半,熟人大满贯

网友:
前两天也是骑着骑着不走了,啥反应没有,还带着孩子,离家5公里,退了一公里,满头大汗,一边推一边想到底是哪里坏了,控制器、电机、保险???突然想起来座桶下有个空开,打开一看果然跳了。。。。想想应该是3档上大坡过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生人杀一半,熟人大满贯

总结得很好,现在就是这样子的

网友:
现在有些人都不要脸了,还是熟人,就要价这么高,说句不该说的话,现在都是钱大于一切,不管是亲情友情爱情。

网友:
控制器不是几十块钱吗

网友:
要一样样排除,最后定位到故障点,一般刹车断电开关不坏

网友:
刹车 是断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修车店根本不会修车,就是把能换的都给你换一编

说的太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