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大家都在用什么钻头

楼主(2024-05-20):
经常配钻电柜配电盘直线槽和卡轨的孔,M4和M5螺丝,底板1.5-2MM厚,有没有大佬指点一下去哪买性价比高的钻头

网友:
买好点的,便宜的那种没什么用的

网友A:
这种对精度没要求的 ,手枪钻用的, 多买点,磨好就是了。 把横刃磨长点。 只要求省力,快。 横刃磨损了就更换

网友:
经常用要好点的,有的用两次就不行了。

网友:
含钴的那种,越硬的越容易崩。还要会磨。

网友:
你这只是钻铁或铝,用高速钢钻头就行了,好点就用含钴。

网友:
赚钱的买好点的,五金店老板最清楚了

网友:
个人普通用途普通的就行,不用含钴的。

网友B:
用这个,便宜耐用,我用这个装在台钻上给2mm厚的高速钢片钻过孔,一套十几块钱,就你的工况,可以做到人走钻还在。

唯一的缺点就是做工和精度一般,不过普通人使用足够了。

网友C:
9楼推荐的焊头式合金钻头是首选,很耐用,其寿命是其它高速钢钻头的10倍以上,也很便宜。另外,那些高速钢钻头,无论含钴还是不含钴,用钝后尽管可以磨了后继续用,但大多数人都不会磨钻头,估计你也不会磨,所以基本是一次性使用,费用就高多了。

网友:
用这种整体钨钢玉米铣刀,头部修磨成尖。嘎嘎好用。强度高不易断

网友D:
钨钢钻头号称万能钻头,什么材质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D:
钨钢钻头号称万能钻头,什么材质都可以!

有没有性价比高的店铺推荐一下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这个,便宜耐用,我用这个装在台钻上给2mm厚的高速钢片钻过孔,一套十几块钱,就你的工况,可以做到人走 ...

在哪买的,价格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对精度没要求的 ,手枪钻用的, 多买点,磨好就是了。 把横刃磨长点。 只要求省力,快。 横刃磨损了就 ...

横刃越长越不省力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9楼推荐的焊头式合金钻头是首选,很耐用,其寿命是其它高速钢钻头的10倍以上,也很便宜。另外,那些高速钢 ...

二十年前磨得还好,十年前手就有点生了,现在是眼花看不清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哪买的,价格如何

用图片在淘宝上搜下就行了,一套7支13块钱,真是便宜。

网友:
钻头效率
高速钢(HSS)>含钴高速钢(HSSE)> 硬质合金(CARBIDE)>
钻头价格
倒过来

有钱上9楼推荐的合金钻头

网友:
含钴的钻头就很好用, 锋利.
买过钨合金的钻头, 没钻刃的, 是靠硬度刮出孔来,  钻孔比较慢.

网友:
多多上1块多的高速钢钻头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