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锤子不行上锯子!维修米家香薰机

楼主(2024-05-20):
家里的米家自动香氛机坏了,不喷雾了,今天正好有空,就打算自己拆开看看

外观看,没有螺丝,没有卡扣,顶部应该是超声波焊接的,用“锤子大法”敲了很久不见松动,干脆直接暴力,电锯把顶部沿着边缘锯开。

设备不行,请忽略这弯弯曲曲的切工。

这是充电口,老式的安卓口。

先开天灵盖看到电路板

18650电池,标称2200mah

水泵电机,旁边是一块铁疙瘩配重块。和电池位置相对,避免偏重。

电路板。驱动板

天灵盖,上面有一个雾化片,感觉香薰机原理类似加湿器,小型的加湿器,加上时间控制。
两个水管接口,感觉是一进一出的。在雾化片底部有一小块空间,类似一个小水池,水泵吸水上来,聚集在水池处,雾化片底部接触水,开始喷雾,喷雾消耗的水量远小于水泵吸水量,多余的水需要再经过另一给水孔流出,回到下面的香薰瓶里。这个雾化片是微孔陶瓷雾化片,经过驱动电路,形成高频振动,水被打散喷出。加湿器是后面在风道里加了风扇,使喷雾能喷得更远。香薰机就没有风扇了,毕竟里面循环的是香水,量小。

这就是上面的雾化片。

原来是断线了。两根线,一根焊接在底部的不锈钢片上,另一根看样子应该是连接陶瓷部分。

试了试,原位置根本焊接不上,想着用AB胶粘在那里,结果也是不行,轻轻一碰还是断开了,干脆在陶瓷原焊点部分的旁边,重新刮了一个焊接位置,直接焊接,还行,能焊接上,就是不知道离开原焊点能不能行。

装机测试,哈哈,真的喷出雾了。也就算修好了。盖上天灵盖,切口处用胶水封堵。勉强凑合能看。

网友:
这点小事难不住数码坛友

网友:
这外壳的封装就没想过让你修

网友:
外壳被破坏性拆解还得装回去

网友:
坛友就是厉害啊,这样也能修好装回去。

网友:
这玩意坏的多,大多数是因为锈蚀

网友:
大多数是因为锈蚀 湿度大造成的

网友:
厂家这是完全不让人修啊。

网友:
这是通病 竟然不让我们修

网友A:
多久充电一次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久充电一次呢

和设置的喷雾时长有关。1-4个月吧

网友:
这玩意还弄超声波焊接,雷总太过分了

网友B:
好像不是超声波焊接的,之前看过拆机视频,用的是气泵

网友C:
跟他家的洗手液机 同等的爱坏

楼主:
引用 网友C:
跟他家的洗手液机 同等的爱坏

确实,过两天拆开维修洗手液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不是超声波焊接的,之前看过拆机视频,用的是气泵

试过,顶不开。也可能是我的工具不行吧

网友(2024-11-26):
我也拆开看看

网友(2024-12-28):
坛友就是厉害啊,竟然不让我们修

网友(2025-02-11):
补充液有没有推荐的?

网友:
小米出品就是让你不能维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