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太阳能热水器下水管加装增压泵会不会很爽。

楼主(2024-05-20):
太阳能热水器下水管加装增压泵会不会很爽。

网友:
皮都给你冲掉一层

网友:
没用 ……装个保温桶吧

网友:
还是挺有用的,关阀自停。

网友:
增压泵不是应该用在上水吗?

网友:
我们装在上水。屋顶太高,自来水水压上不去、

网友:
不要用这种增压泵,之前看评论有漏电的,我老家的热水器加装了24V直流的增压泵,更安全。

网友:
这个泵我买过,有用,但是想很爽,不可能,后来换了他家的离心泵,还是不爽。

网友:
增压超过60度的热水水泵很容易坏,这种水泵用不了1年轴就被卡死,要买伟乐的陶瓷轴水泵。

网友:
前几天水温90度,把水管烫坏了

网友:
太阳能不是一根管吗?

网友:
第一张图 没看懂装在哪

网友:
向下增压后洗澡水流压力大了,会很爽。

网友:
一身的泡沫水没了。

网友:
我也在实施阶段,太阳能下水压力太小,自来水压力大,怎么都调不好合适温度,我买了个汽车的电子水泵,这种耐高温,12伏电压又比较安全,就是要自已加水流开关。

网友A:
用增压泵 水流开关的不好调整,混水阀热水调小了,增压泵不起作用,冷水多,冷....,混水阀热水调大点,增压泵启动,热水压力大出来的多,水烫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增压泵 水流开关的不好调整,混水阀热水调小了,增压泵不起作用,冷水多,冷....,混水阀热水调大点,增 ...

最好测试一下冷水压力多少,热水增压需要接近冷水压力,压差太大就会发生你说的这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