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 日产轩逸经典更换多功能方向盘按键

楼主(2024-05-20):
闲鱼购买150,更换方向盘按键。过程曲折,忘记拍照

更换好

日产轩逸经典更换中控安装倒车摄像头(松下B5):https://www.mydigit.cn/thread-467745-1-1.html

网友A:
安装好后还需要电脑刷数据不?

网友B:
怎么不修原装的?

网友C:
在电脑桌上刷数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安装好后还需要电脑刷数据不?

不要,右边定速巡航要,我这个安装好,后期配合中控可以自定义学习按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不修原装的?

我低配,没有多功能按键,这个买原装拆机按键,自己升级下,更方便,价格150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电脑桌上刷数据吗

不要,右边定速巡航要,我这个安装好,后期配合中控可以自定义学习按键

网友D:
自己动手,一般人都搞不定,有一定技术能力才能搞定。

网友E:
不错啊,好多车型功能都在,只不过屏掉了,加上功能键,刷一下数据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自己动手,一般人都搞不定,有一定技术能力才能搞定。

看了好几遍视频,中控收音机难拆开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错啊,好多车型功能都在,只不过屏掉了,加上功能键,刷一下数据就行了 ...

这个不用写数据,只要另外接3个线,目前还是使用收音机,音乐控制没有问题,接打电话不可以,后期安装屏幕可以自定义按键,所以考虑以后都会使用,还有听音乐是必须,所以安装了按键,早安装早享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不用写数据,只要另外接3个线,目前还是使用收音机,音乐控制没有问题,接打电话不可以,后期安装屏 ...

那看来比那些要刷数据的方便些

网友:
这个按键对我来说基本没什么用,这个没有巡航跑区间测速的话要看着,时不时就超速了

网友F(2024-12-05):
楼主能否说一说?这个怎么接线…买来的按键是和定速巡航一起的,线总共8根,而接中控后面的线只要3根,两者如何接线,要哪几根线?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能否说一说?这个怎么接线…买来的按键是和定速巡航一起的,线总共8根,而接中控后面的线只要3根,两者 ...

我只有安装左边的多功能按键,只要接3根线,粗的3个安装在方向盘下面插头,细的3个安装在接中控后面的插头,具体看图,不知道你看不看的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能否说一说?这个怎么接线…买来的按键是和定速巡航一起的,线总共8根,而接中控后面的线只要3根,两者 ...

你是购买定速巡航按键吗,好像还要刷机,可以问下卖家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是购买定速巡航按键吗,好像还要刷机,可以问下卖家看看

我也是只想安装多媒体控制一边,但买来的拆车件是把多媒体控制和定速巡航的按键一起发来了,8根线,还有交叉,不知道如何分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