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大佬们,手机CPU虚焊,重新搞一下都用到什么工具

楼主(2024-05-20):
大佬们,手机CPU虚焊,重新搞一下都用到什么工具

现在有植锡网,热风枪,T12电烙铁
还需要什么

另外就是需要什么锡浆

感谢大佬们

网友:
简单加焊只需要热风枪

网友:
看什么手机,有些手机主板需要分层的。

网友A:
还是花钱找人搞吧,没一定技术储备还是别搞,砖的风险贼鸡儿高...

网友:
把锡处理干净,槙球后,用热风枪

网友B:
我小白一枚,看看我给EMMC值的锡。

网友:
还要:吸锡带, 183度的锡浆,刮刀,焊油。还有足够的手工。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花钱找人搞吧,没一定技术储备还是别搞,砖的风险贼鸡儿高...

还是花点钱,省心又省事

网友:
我一般是用锤子

网友C:
现在CPU和内存都是叠焊的,还打了防水胶.
很难搞的,还是交给专业的人来处理吧!

网友:
我两台荣耀10都是CPU虚焊,自己也是小白,自己动手,搞好一台,报废一台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CPU和内存都是叠焊的,还打了防水胶.
很难搞的,还是交给专业的人来处理吧! ...

反正修起来也是当备用机
我拿来练手是主要的

网友:
出热风枪植锡钢网一套工具,不愿意折腾了,100

网友:
RMB一个工具搞定

网友D:
1、快克2008旋风枪,相对比较便宜,可以用来拆焊CPU
2、高功率的烙铁,需要回温快的,小刀头为宜
3、CPU撬刀,鸿海通的还不错
4、割边胶的刀片含柄,手术刀片含柄也可以,手术刀片还可以用来除胶
5、CPU、运存钢网,阿毛的不错
6、特尖镊子,2UUL品牌的很好用
7、183度中温锡膏,千柱、阿尔法、PPD、蚂蚁昕等牌子
8、有铅焊锡丝,买贵的就好,0.6线径较好
9、焊油、松香、调和油,个人觉得阿尔法焊油不错
10、洗板水,维修佬的不错,酒精瓶得买一个吧
11、棉球,洗板用
12、导热硅脂、凝胶
13、吸锡带,goot或白光的较好
14、万用表,福禄克101的较便宜,焊接后测试下有无短路挺有用
15、主板夹具

有了上面的工具耗材就差不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小白一枚,看看我给EMMC值的锡。

每次看见自己植的圆圆亮晶晶的锡球,心里特别舒服。现在是只要看见这样的锡球,不论谁植的,都情不自禁地多看两眼

楼主:
引用 网友D:
1、快克2008旋风枪,相对比较便宜,可以用来拆焊CPU
2、高功率的烙铁,需要回温快的,小刀头为宜
3、CPU撬 ...

非常感谢大佬解惑,感谢

网友:
业余入坑了?

网友:
没有显微镜 寸步难行

网友:
最后发现,修好一部手机,买的工具的钱够好几台手机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