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上发现一款免费看的APK,跟TVBOX不同

楼主(2024-05-20):
已经失效

不能白嫖

过期作废

网友A:
我用星火海外版。。。。。。

网友:
自带节目源的吗

网友B:
网络播放清晰度只能说一般,有段时间想着找个好的替代品,把有线电视停了。

结果一圈找下来,不但没找到好的,国家还发文禁了一大批。

还是老老实实用广电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用星火海外版。。。。。。

小米电视不让装

网友:
引用 网友B:
网络播放清晰度只能说一般,有段时间想着找个好的替代品,把有线电视停了。

结果一圈找下来,不但没找到好 ...

广电有线的最好,最低高清8MH.264
其实运营商官方的也可以,大内网也有8M流
免费的这些肯定清晰度上不去,毕竟还要兼顾流畅,分辨率和码流都上不去……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网络播放清晰度只能说一般,有段时间想着找个好的替代品,把有线电视停了。

结果一圈找下来,不但没找到好 ...

POTPLYAER 添加直播源 你想看的什么都有。POTPLYAER 添加直播源 你想看的什么都有。POTPLYAER 添加直播源 你想看的什么都有。

网友:
看这个,wwitv.com 全球所有上星的电视都有。

网友D:
下载试用了,
沒有分类功能,
找片不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下载试用了,
沒有分类功能,
找片不方便。

那可以不用

网友:
一下载完就被杀毒软件干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POTPLYAER 添加直播源 你想看的什么都有。POTPLYAER 添加直播源 你想看的什么都有。POTPLYAER 添加直播源 ...

哪里有直播源?怎么找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网络播放清晰度只能说一般,有段时间想着找个好的替代品,把有线电视停了。

结果一圈找下来,不但没找到好 ...

宽带运营商的机顶盒呗 不折腾

网友:
先装当贝市场,然后用当贝安装

网友:
哪里有直播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