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了俩华诺蓝壳白点2000万次的微动开关,应该不是假货

楼主(2024-05-20):
大号之前玩过一段元宝兑积分,天天签到赚元宝,提现了100块钱左右不让我玩了……
没有签到按钮了,说是被邀请的用户才能玩…………

小号前几天签到得了一个红包,抵扣后2毛钱买了俩华诺蓝壳白点2000万次的微动。

之前买过欧姆龙的微动,记得上面的文字是220V,多少A,
这个咋这么矫情,才30V、0.05A?

这玩意儿应该没人去高仿吧,应该是真货。
2000万次,一天按2000次,能按1万天,
人生不过3万天,而且就剩2万天了,够用了……

网友:
这个没假的,2000万次是电气寿命,往往到不了这个数,手感就不行了或者抖动超过范围了

网友:
感觉这塑料毛刺感很强啊。。。

网友:
这塑料外壳的模具,实在太差!

网友:
看模具感觉做工还不如凯华。

水口毛刺太不规整。

网友:
我的罗技鼠标原配的一年不到就连击,换了蓝壳白点用了好几年了还好好的,说明这玩意确实还可以的

网友:
换了用一下看看能不能用得住。

网友:
签到兑红包也越来越小了

网友A:
这多少万次的寿命都是理想理论的环境下,你要到我这成都市一楼超级潮湿的环境,没有一个鼠标的左键能撑过一年不连击的,没有一把机械键盘能撑过一年不坏的,不是坏灯就是连击。
我买了各种鼠标微动开关,不管是几百万次的都差不多半年以后都会连击,我都习惯了,所以都买的是20W次那种便宜的,连击了就拆开直接换,空气太潮湿了没办法。
这些年我在JD自营买的个品牌的机械键盘一年内反复保修,比是坏灯就是连击,一百多的到五百多的真没一把键盘是抗的过保修期的,每次保修都是换新,然后重新计算一年的保修期,无一例外的保修到第三次人家不换新了,直接全额个我退货退款了,我仿佛听到电话那边在默念,大哥我把钱全额退给你,你去害隔壁那家吧。
搞的我实在没办法,这才买了光轴键盘,这玩意儿没物理铜片接触,无视潮湿。

所以这些微动开关,机械轴之类有金属片接触的,寿命还是得看使用环境。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多少万次的寿命都是理想理论的环境下,你要到我这成都市一楼超级潮湿的环境,没有一个鼠标的左键能撑过一 ...

光轴键盘,还是头次听说,价格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光轴键盘,还是头次听说,价格多少?

光轴只能买双飞燕的血手幽灵,我这是第三代光轴 JD ¥365  我买的轻音轴,类似茶轴的手感,无段落感噪音小,还有一种是类似青轴的手感,明显段落感,噪音大。
光轴特点是没任何物理金属接触设计,考的是光路通断判定是否触发,无视潮湿环境永不老化是卖点,理论寿命是一辈子,行程短,缺点是早期的光轴手感不如机械键盘,现在第三代光轴每一个轴体都有平衡杆,我早期一直用机械键盘,各种轴体都用过,一百多到五百多都用过,现在第三代光轴手感远比一百多的机械键盘好,不如400多的,属于完全可用的阶段了。

还有一种磁轴键盘更贵,每一个按键都是霍尔传感器,卖点是每一个按键都像手柄那样可以自定义线性触发,对射击游戏用处很大,比如上下左右移动WSAD,普通键盘只有没触发和触发两种状态,假设没触发是0完全不动,触发是100,以100的速度移动,磁轴可以你触发1或者10或者20或50这种类似线性扳机,让你的角色随着你按压力度不同缓慢移动,当然需要游戏支持。

我没这方面特殊游戏需求,我只需要打字手感好点,有RGB灯光,免疫我这潮湿的环境,看了很久,只有光轴适合我,目前光轴只能买血手幽灵,我又要全104键盘,B975是最适合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