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ADC的采样速度跟被测信号的频率需要满足什么样的条件?

楼主(2024-05-20):
例如我现在要测一个频率为1kHz的方波或者正弦波信号,需要用ADC采样来计算它的有效值,那我用一个速度为1.28kHz的ADC来采样能满足要求吗?记得有些谈示波器的文章里说采样速度要达到被测信号速度的5到10倍才能较好的显示出被测信号的波形?

网友A:
1.28满足不了相对完整波形的要求,10倍勉强

网友:
引用 网友A:
1.28满足不了相对完整波形的要求,10倍勉强

对  搞个100K的ADC差不多。对  搞个100K的ADC差不多。对  搞个100K的ADC差不多。

网友:
首先你得有手…

网友B:
1K频率的信号用1.28K的太低了
你自己思考下需要什么样的精度。1K的信号用10K去采样,一个周期内采样10个点,如果是100K去采,一个周期内是100个点,
具体对比可以看下面的示意图这是不同的采样精度下sin的图像。

当然,如果你用1.28K去采样1K的话,你采集到的数据就是这样的了

网友:
如果你用1.28K去采样1K,你采样到的数据可能就是这样的了,

网友:
采样率是不是就是精度?

网友:
信号频率X2

网友:
1.28kHz 采样 1kHz 信号,恢复得到的信号是280Hz

网友:
一般都是最低5倍于信号频率的采样率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1K频率的信号用1.28K的太低了
你自己思考下需要什么样的精度。1K的信号用10K去采样,一个周期内采样10个点 ...

2.4G频率的WIFI、蓝牙  以及5G信号  都是怎么测量的?

绝大多数坛友  手头能测个5M 10M的都是困难

网友D:
1. 采样,是个数字离散化的过程,用 画面-像素 的描述会更为直观。

用马赛克(像素)来作画,为了拼出一个人的等身图像,需要用多小的马赛克?
每片马赛克都是个纯色方块,如果尺寸太大,那拼出的图像一团糊的骑兵。
只有当马赛克足够小,例如比人的五官还要小很多,才有可能拼出可辨识的样貌,所谓步兵。

在图像领域,1/长度 就是类似频率的参量,相当于模拟信号的 1/时间.
足够高的采样率(马赛克足够小),才有望步兵; 换在时间轴上,就是采样足够快,才有望高保真。

2. 采样定理

数学上有推导,当采样频率高于 2x 信号正弦频率时,才有望无损采样。
对于 1k 信号,你低于 2k 的采样直接就无效了,采也是白搭,信号细节全都丢失了。

3. 方波

数学上有证明,1k 的方波包含非常多高频成分: 1k基波、3k谐波、5k谐波、....
所以想要无损采集 1k 方波,理论上需要无穷大的采样频率,实际取 20x-100x 也就差不多够意思了。

这个有别于正弦,采集 1k 正弦波,理论上就是 2k 采样率就够的,实际稍微高一点留些余量。

网友:
这个应该是看对信号采样的精度要求了,越高,精度会越高,正弦博100倍的话,基本能满足要求了,方波信号说不定

楼主:
引用 网友D:
1. 采样,是个数字离散化的过程,用 画面-像素 的描述会更为直观。

用马赛克(像素)来作画,为了拼出一个 ...

其实我一直有一个问题想不通,就是两个采样点怎么可能恢复一个正弦波的波形?感觉不可能做到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我一直有一个问题想不通,就是两个采样点怎么可能恢复一个正弦波的波形?感觉不可能做到呀 ...

有俩采样点就把这俩当成峰谷点,间隔中间当时基中点就把大致参数模拟出来了啊.楼主还在纠结内阻测试仪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2.4G频率的WIFI、蓝牙  以及5G信号  都是怎么测量的?

绝大多数坛友  手头能测个5M 10M的都是困难

那我就不知道了,毕竟我就是你说的“手头能测个5M 10M的都是困难”的那种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