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组一枚2230尺寸固态U盘。。

楼主(2024-05-20):
手里的闪迪cz880已经使用了多年,想换一个真正的固态u盘,或者叫固态移动硬盘都行,反正就是小巧,跟目前cz880差不多大的
于是网上转了一圈,发现有几款固态不错,三星991a 西数sn520 金士顿的等等,其共同点都是从游戏机上拆下来的。尺寸都是2230.
再选了一款很小的固态u盘盒子,组装上就完事儿了

盒子和固态都到货

盒子铝合金镂空的,应该整块铝铣出的

主控JMS583单nvme协议

换个角度

板子在壳子内的安装位置

主控这一侧也贴上导热硅胶

有点歪,不过是完全贴合的

固态必须贴上导热垫

该固态出场 防静电袋塑封

固态特写

翻个面

固态必须贴上导热垫

跟cz880大小对比,更短更胖了

上机看参数,卖家保证2T以内的写入,不错,1T多一点

关于读写性能:这款固态标称写入速度是2.4G左右每秒,读取3.5G每秒,网上有很多网友实测过,能达到,且温度能接受,起码比三星那款好

另外盒子的 速度是10Gbps,也就是1GBps左右,但是以我电脑为例,前置usb只有usb5Gb,后置的才是10Gbps
如下图

实测,写入可以达到900MBps以上,读取也差不多,完全够用了,比起u盘不管性能还是稳定性,写入量都无需多虑的。

~以上,谢谢观看,本贴完~

网友:
就是现在的固态比去年贵多了,去年自己组2T的PM961+ITGZ的硬盘盒 ,才700不到。

网友A:
2230规格的固态本身就热,再装进这么小的外壳中,恐怕散热会比较困难。

网友:
图挂了,,只看到2230盒子的主板

网友:
我现在主力也是固态硬盘喝

网友:
硬盘盒做启动盘是不是没有U盘兼容性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2230规格的固态本身就热,再装进这么小的外壳中,恐怕散热会比较困难。

还好,其实去年就装好了,经过半年的使用感受确实热,但是还没到影响性能的程度

网友:
这个看起来不错

网友:
看来固态的U盘很热

网友:
很好,羡慕中

网友:
老闪迪太沧桑了,伊拉克成色啊

网友:
盒子铝合金好评,贴导热垫散热更好。感觉不是整块铝铣出的,该是压铸的。
铝铣出工艺,生产效率低,能卖上高价有可能。

网友:
现在涨价了不少啊

网友:
数据丢了 也是找不回来的吗?

网友:
这个思路不错,感觉比U盘好不少

网友:
自已动手组装,比买成品便宜,又省了不少银子。

网友:
感觉盒子还是有头比较好 外带方便 不用另外带线

网友:
技术更新真快

网友:
思路还是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