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个联想Lenovo原装大红点鼠标M120Pro有线版

楼主(2024-05-20):
工作需求拆一个,顺便大伙看看怎么样。

全新原封

背面型号标示,不知道为什么被另外一张条码给盖住了;

上盖两侧原封;

上面印有lenovo字样,撕开是防伪材料,有残留;

简单的全家福;

正面图,普通不过的外表了,

背面,这个SN感觉像是假的,真想多买几个来对一下是否一样;

破了标签一个镙丝,主板全面照,感觉和9.9包邮的一样;

背面图光光的,一个零件也没有;

用的微动和旋转编码器还是不错的,应该是凯华的;

结束,各位看官,你们觉得鼠标怎么样;

我的心理是想,幸好幸好.....

网友A:
这个应该是假的,我那边好像还有一个,改天找出来拆开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是假的,我那边好像还有一个,改天找出来拆开看看

不一定是假的,不要以为现在牌子货能有多好...

--------------------------

网友:
现在的货和以前可能 不一样了

网友:
可能成本降低,用料也差了

网友:
里面的电子元件都省了?

网友:
这个就是真的,这鼠标在京东上可以做到19.9包邮的,你以为会有多复杂

网友:
这........真怀疑是假的

网友:
原装??板子那么简洁,,会是原装

网友:
公司买了一批联想的ms116 就京东上那个19元的,
用了半年吧,陆续换掉了,问题基本都是双击问题,滚轮问题。

网友:
超简洁用料,降本有方

网友:
你还以为联想的做工有多好?联想自己牌子独立销售的(联想彩盒包装)都是跟山里货质量差不多。当年联想买了IBM,在2010年前的那些标IBM Thinkpad标的鼠标键盘都是最原始瓦楞纸包装,就是类似品牌机拆出来售卖那种,当时的IBM鼠标拆开还会有好多好看的零件,但是万年黄皮线板这个才是问题,我那个当时的IBM鼠标就是因为线板的铜腐蚀了直接报废了。
还有宁愿买原版瓦楞纸包装的所谓拆机键盘鼠标,有可能碰上几大代工厂的好货,甚至有可能有罗技的(以前多,现在估计根本没有),绝不碰这种彩盒坑货。
另外题外话,双飞燕这个牌子的鼠标也是用黄色的这种线板,但是我手上的就没出现过铜腐蚀报废,所以联想的代工IBM的代工质量做工,呵呵

网友:
电路板太简陋了。

网友:
当年联想的货还可以。

网友:
咋一看不像联想THINK系列正品,太粗糙了。

网友:
这看起来像山货啊

网友:
怎么记得是光栅滚轮的 现在缩水成这样了

网友:
我用过机器自带的,以前老的都是罗技代工的,都是光栅结构的,现在啥样不知道

网友:
假的,
产品序列号都是印上去的

网友:
简单的再就不能简单了,几乎没啥零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