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锂电池用烙铁焊接可行否认?

楼主(2024-05-20):
      捡了很多电池保护板用不上真捉急,2毛钱的18650也撸了28颗(最后4颗1.2元每个,因为红包不够了),1.2元没有撸的动力了,想给48V小电驴做个14串2并的电池包,一切就绪就是没有点焊机,花大大大钱的事咱不干,想用烙铁焊接应问题不大吧?

        充电器用铅酸电池的,改电压58.8V再把三段式的浮充功能阉割了,测试完毕

      刚刚试了两颗,焊锡时温度太高电池外壳很热,我用湿毛巾擦擦就降温了。
      细沙子搓一下焊接的地方,放些松香,用自制烙铁芯直流16V焊接

网友A:
最好不要用烙铁焊
本论坛不是有科普
电池为什么会爆
发热时,绝缘膜收缩,正负极短路造成的
自从看了这个科普之后,就怕了
科普帖子就有拿电烙铁实验

网友B:
2毛钱的18650哪里撸的,告诉我

网友C:
可以  我都焊了不少    最好上不锈钢助焊剂

网友:
可以焊,风险相对高点

网友D:
那两上并接的电阻隐患极大,得注意

网友:
我也是烙铁焊接的,先用锉刀打磨一下焊接面,上一点助焊剂,焊接要快,2 秒搞定

网友:
真不建议用烙铁焊,除非真的没有点焊条件,如果一定要焊的话得使用酸性助焊剂,在2秒内搞定,长时间加热容易烫坏隔膜

网友:
理论上问题很大,要用点焊才行。尤其是小电驴用的,更要安全一点。

网友E:
要看手法的,一颗两颗还行,组电池组多累啊。

另外,这种的一致性测了吗?有漏电的话,组了就等着拆了。

网友:
最好不要电烙铁焊接,真的不安全也不可靠

网友F:
可以焊 只要功率大点         另外 电池哪里撸的

网友:
搞套电焊机

网友:
上点焊机吧,电烙铁不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不要用烙铁焊
本论坛不是有科普
电池为什么会爆

理论与实践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两上并接的电阻隐患极大,得注意

你说是烙铁焊接阻值大,没有点焊的阻值小?

楼主:
引用 网友E:
要看手法的,一颗两颗还行,组电池组多累啊。

另外,这种的一致性测了吗?有漏电的话,组了就等着拆了。 ...

内阻不统一15~20毫欧左右,问题不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以焊 只要功率大点         另外 电池哪里撸的

X宝淘金币频道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  我都焊了不少    最好上不锈钢助焊剂

我单颗焊过,这样多颗并串联没弄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2毛钱的18650哪里撸的,告诉我

X宝淘金币换红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