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解品胜TS-LXDV008充电器(佳能5DmarkII LP-E6适用)

楼主(2024-05-20):
最近收到一个品胜充电器,专门用来冲佳能LP-E6电池的(5D markII和III通用),外壳上的电池弹簧塑料卡扣被我不小心掰坏了,因为一直觉得这个国产货不怎么样,没想到拆开以后还有点小惊喜,跟原装货比虽然用料上稍微差那么一点,但是看出来是用心做产品的!

正面

背面,相关信息标识清楚

侧面,电源插头可旋转回收

打开外壳后

翻个面

换个角度

透明导光柱

这张图没翻转过来

高压侧,220V输入使用金属弹片
滤波电容使用了两颗400V 6.8um

电源管理IC,H34614

整流桥

817光耦

电感

电源IC旁边电容 50V10uf 国产大牌艾华电容

LM358比较器

SS36肖特基二极管
参数:
最高峰值反向电压VRRM:60V
最大反向有效值电压VRMS:42V
最大直流截止电压VDC:60V
最大平均正向整流电流I(AV):3A
峰值正向浪涌电流IFSM:100A
最大正向压降VF:0.7V
反向漏电流IR:0.5mA(TA=25℃)/20mA(TA=100℃)
结电容CJ:300pF
典型热阻RqJA:55℃/W
工作结温TJ:-65℃ to 125℃

全貌图

(完)

网友A:
当年也算是响当当的牌子

网友B:
做工不错,可能比国产的这一款强点,以前拆过,不想拆了,

网友:
做工还行,可以用

网友:
品胜的东西相对做工不错

网友:
品胜的质量不错

网友:
无敌马克兔用的,应该有些年头了,做工还是可以的。

网友:
当年这个玩意贵的离谱。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年也算是响当当的牌子

当时的相机配件少,价格普遍昂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工不错,可能比国产的这一款强点,以前拆过,不想拆了,

这款原装充电器我也有,佳能ixus 105原装带的,只要是原装佳能做工不会差的

网友C:
除了原厂,我也只买过品胜的充电器,相机电池和手机电池都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除了原厂,我也只买过品胜的充电器,相机电池和手机电池都用过。

品牌的配件虽然贵,是有贵的道理,价格、用料和耐用度在品牌产品上大概率是成正比的

网友:
没想到这做工还不错

网友D:
品胜的品质还是不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品胜的品质还是不错的

你最好加个词语以前
现在有点烂

网友:
同款,比佳能原配要差一点,原配要外接线,这个不用。

网友:
当年我的佳能原装充电器进水烧毁后,用的就是品胜的这一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