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漫步者r1000tc适合改多大瓦数的蓝牙数字功放

楼主(2024-05-20):
漫步者r1000tc适合改多大瓦数的蓝牙数字功放,最近用了蓝牙数字功放,还是低音没弹性,高音上不去,不改之前更是低音混成一坨

网友:
不要只看功率,还要看素质,20多和200多的数字功放差别还是很大的,还有r1000tc本身单元素质不行,高音是纸盆,你换个丝膜球顶,高音就上去了。至于低音,4寸盆加这个容积,你要低音多好是不可能的,同样4寸,你去看看漫步者中高端箱子的体积,这个价位你不能要求太高

网友:
这个音箱就这样,只比101t好点。所以作为练手,随便改好了。
(我也有一个,打游戏音效还成。听音乐就不够了。)
听音乐的话,R1800的差距明显。
r1200我听着没区别。
--------------------------------------
自己改装,还是弄个好点的改改,不然没有成就感。

网友:
不懂啊帮忙顶一下下

网友:
你换个功放板试试 用南京舒尔斯的 20W的40多块钱 带DSP调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