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换驱动板修复无刷电机

楼主(2024-05-20):
两年前买了3个这种无刷电机,12块多一个好像,改了一台落地扇和一台小吊扇。去年整理一下吊扇的线,结果弄错了线烧了电机,然后就扔一边吃灰了。前些天在网上瞎逛看到有2.8的驱动板,看做工好像可以,像是筋膜枪的板子。驱动板便宜,运费要7块,就搭了点别的东西买了回来。几天后东西到了,按卖家的图接线,PWM信号也接好,但就是不转。仔细看板子上面三个元件写着H1 H2 H3,这应该是霍尔的标识吧?电机本身带霍尔,原来的板子烧了,我就用一块铜箔板自己刻了线路接好霍尔,跟买的驱动板连接但不能转,换了UVW线也没用,难道是板子上面的霍尔影响了工作?于是抄起烙铁把三个霍尔拿下,再次接好线还是不转,真愁人。后面想,貌似电动车控制器都有写霍尔角度的,难道是霍尔角度问题?看新驱动板霍尔是120度排列的,而电机的霍尔却是60度的,这怎么能转呢?然后又把板子锯个缺口,把一只霍尔挪过去,飞好线通电,这下真的转了。。。改完后好像不用挪霍尔,将中间的霍尔翻个面焊接就好了,注意正负极接线就好了,不过既然改了就算了。

▼电机是卡簧固定轴的很好拆,轴承也很好拿下,原来的驱动板直接用斜口钳剪碎了,后面发现原来定子也很好拆,用木棒放进去一敲,中间的铝座子就出来了。

▼买了两块驱动板,据说支持电机功率四五十W。

▼看这白色的漆,和筋膜枪电机很像,应该就是筋膜枪电机驱动板了。

▼接好PWM调速板

▼不会画板就拿铜箔板自己刻,半刻半飞线(背面)凑合着用。

▼可以转起来,这调速板要拧到30%才能转,90%就最大速度了。

▼换个数显调速板,2%就能很慢转起来,80%最大转速,这还差不多。

便宜那个调速板也可以用嘛,先放起来,等热点再折腾风扇。

网友A:
铜板那么圆是怎么实现的?

网友:
过程看的好爽

网友:
直流电机耗电低多了

网友:
覆铜板做的挺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铜板那么圆是怎么实现的?

圆规画好,中间用台阶钻开孔,边缘用铁皮剪剪的,然后用角磨机加砂盘打磨

网友:
细活,巧手出好货。

网友:
改的很好,谢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真能折腾,佩服

网友:
筋膜枪驱动板会有一个定时功能,10-15分钟会停,不知道你这个会吗?

网友:
高手。这小电机充分利用了!

网友(2024-08-09):
这是真手刻电路板呀

网友B:
老眼晕花看到换驱动板修复牙刷电机,看到电机吓一跳,要多大的嘴巴配这样大的电机。

网友C:
pcb咋弄这么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pcb咋弄这么圆的

安装在角磨机上面,速度调低,对着砂盘磨就能整得很圆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安装在角磨机上面,速度调低,对着砂盘磨就能整得很圆了。

厉害了,手艺了得!

网友:
楼主手艺真好呀

网友:
改的很好,羡慕楼主  谢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眼晕花看到换驱动板修复牙刷电机,看到电机吓一跳,要多大的嘴巴配这样大的电机。 ...

大概是变形金刚用的牙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