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一个16年买的赛特斯暖风机,求论坛大神给个维修建议!!

楼主(2024-05-20):
接电后开关机无反应,风扇不转了,加热也不热了。

开关和电源线已经测试过了,是好的。

这个风扇已经测试过了,是好的。

没有看到温控保险丝,

求大神告诉我,还需要测什么,怎么维修呢?这个绿色的疑似电阻的东西 是什么,多少欧呢????

网友:
R1断了呗,直接短路也行,估计就是给风机供电的

网友:
是不是保险电阻

网友:
像个保险电阻

网友A:
你也没说到底是什么故障啊?看样子那个是保险电阻,应该是几欧的。

网友:
那个是双金属温控开关,风扇不转就会过热,然后它就断开防止烧坏外壳。

网友B:
有个一样的,看了看是2015年11月跟风的,收到试机后一直没用过,没得使用场景啊,跟风要不得。

网友C:
保险电阻烧了,可能还有其它地方故障,量各处阻值是否有短路

网友:
感觉直接买新吧

楼主:
学习维修呢!都买新的,就不需要学维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也没说到底是什么故障啊?看样子那个是保险电阻,应该是几欧的。

无反应,风扇不转了,开机也不热了。

楼主:
买个保险电阻,应该买几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保险电阻烧了,可能还有其它地方故障,量各处阻值是否有短路

买个保险电阻,应该买几欧的?

网友:
局部照片很清晰,就是缺整体图片,不知各个局部咋连的~先把保险电阻(很小阻值)短路看看啥反应?

网友:
这个电路看着像给风扇供电的,你量下发热丝的导通,也可以直接加220V电到发热丝上(注意安全)观察是否发热,可能你插头线有问题,风扇整个小的220转24的电源放里面用。安全第一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个一样的,看了看是2015年11月跟风的,收到试机后一直没用过,没得使用场景啊,跟风要不得。 ...

我也有同款,暂时还能用。之前想把开关改为控制ptc发热,插电就风扇转。看了一会没找到思路,就放弃了。偶尔雨天烘下袜子之类的用用还行吧。

网友D:
你的这个暖风机是一个PTC(散热片中间夹着的4个陶瓷的)加热、风扇吹风的暖风机,PTC加热器直接接220V(红、蓝线,4个PTC都是并联接220V电源的),如果加热器不工作,一定是电线或电源开关有问题!绿色的是保险电阻,阻容降压后给风扇供电用的,它断了,风扇不转。

网友:
风扇不转、不加热,还是有短路的地方,电没过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这个暖风机是一个PTC(散热片中间夹着的4个陶瓷的)加热、风扇吹风的暖风机,PTC加热器直接接220V(红 ...

十分感谢,经常一番折腾,所有电线,开关全部检查后,发现原来只是开关坏了,目前已经修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