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用了二十年的老风扇,大家看看是不是铜电机

楼主(2024-05-20):
天热了,拿出来用起,发现灰有点多,简单打理下,写的终身保用,估计是铜的,看轴承好像不是滚珠轴承

网友:
铜是真铜,以前厂家都实在,只有一个问题你的塑料会老化,电扇脖子可能会断

网友:
那个年代应该是铜的几率更大...

----------------------------

网友:
铜的,家里有个风扇,用了40多年了,还能正常使用。。

网友:
用小刀刮一下漆包线就能看出是铜还是铝了。

网友:
看着像是铜材质的

网友:
艾美特随便用用到壳子老化,不过现在九江产的不行了没有以前深圳产的出口那种品质好

网友:
能用5年以上的基本是铜的,十几年以上百分百铜的

网友:
用了二十年了,应该是铜的。

网友:
应该是铜的,轴承看着像滚珠轴承,粉末冶金轴承一般要储油槽的。

网友:
应该是铜,后来才出现为了成本,就包铜了

网友:
时代不同了

网友:
艾美特,铝壳铜线还算耐用的。

网友:
看电机的外壳就知道是铜的

网友:
这电扇和你的拖鞋一样有年代感

网友:
肯定是铜的,不过就现在来讲还是直流电机节能

网友:
1. 看样子是铜
2. 用了这么多年还没事,估计是铜
3. 20年前好像没有量产非铜电机吧

网友:
艾美特,深圳石岩,20多年前在厂门口路过几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