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米铜包铝2.5平方电线的电阻正常是多少?

楼主(2024-05-20):
手上的电线60米测的阻值为4.6欧姆,
这个阻值是不是有点大?

正常2.5平方铜包铝电线60米的阻值是多少?

网友A:
不可能吧,哪有这么大的电阻,是测量方法有问题还是表计有问题

网友B:
这个要看铜层多厚,没有标准的

网友C:
你用的什么东西测试的 怎么电阻这么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可能吧,哪有这么大的电阻,是测量方法有问题还是表计有问题

表和测量方法都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要看铜层多厚,没有标准的

估计非常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用的什么东西测试的 怎么电阻这么大啊

万用表啊

网友:
尽量别用铜包铝。。。想要便宜就用纯铝线,铜包铝用不了多久就腐蚀了,按铝线电阻算就行,铜很薄可以忽略不计

网友:
线是打圈的还是拉直的?这种最好用交流测更准确,万用表测不准的

网友:
测电阻都是直流电阻哈,铜包铝不推荐,都是捏到鼻子哄眼睛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