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这个没有康铜丝的电流表是真的吗?

楼主(2024-05-20):
今天收到一个电流电压表,电压显示正常,电流显示b83,我感觉是卖家发错货了。
这个表没有康铜丝条,看样子只是一个电压表,或者说电流检测显示需要用到分流电阻。

一般来说,检测电流都要用到康铜丝,是这种板子

网友:
可能是采用了全新的技术 就不需要了
估计不会是漏焊了吧

网友:
应该是外置的

网友:
我也觉得漏焊了

网友:
看R1的位置是空的,应该是漏焊了。

网友:
应该是漏焊了贴片的分流电阻了

网友:
应该是外置分流器

网友:
很明显,没有R1

网友:
联系卖家退款?感觉是R1或者是外置分流器

网友:
这要找卖家问问了

网友:
R1漏焊了,应该是个精密贴片电阻,退款不退货吧,然后自己废板子找个康铜丝焊上慢慢调应该可以修复

网友:
自己补个R1上去,或者外接分流器

网友:
自己焊个康铜丝是不是还要钳子夹几下校准?

网友:
是量程问题吧,大量程的直接用分流电阻外接。

网友:
这个是外置分流器吧  要不就是漏焊

网友:
把上面三个缺元件的补齐再把分流电阻加上  不过你要先知道加多大的才行

网友:
量程不一样配置的分流是不同的。

小分流是一个贴片电阻, 中分流是一段康铜丝,再高就是外置分流器了,

最小量程的电阻款。

然后是康铜丝的。

最后是独立分流器的。

看图大概率是发错了,发成了独立分流器的。。

网友:
独立分流器的

网友:
这么大的R1焊盘,贴片电阻不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