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打摩60小锅完成(组装调试)

楼主(2024-05-20):
就是捡的那个60小锅,经过整形除锈喷漆,今天更换不锈钢螺丝组装调试后收中九,拍几张图给大家看看

网友:
户户通可以接收加密台中央3568

网友:
不错不错,修旧如新,物尽其用!

网友:
现在主收哪些星啊?我楼顶C锅也很久没折腾了,不知道如今还收哪些星好看

网友:
修复的挺好和新的一样

网友:
这东西现在还能收到频道?

网友:
楼主你这就放在阳台位置可以收到信号吗?

网友:
中九现在还能用么???

------------------------

网友:
楼主翻新手艺不错

和新的一样

网友:
这是北斗定位的机顶盒吧?

网友:
不锈钢螺丝真亮

网友:
自从装了iptv 家里闲置一套,我纳闷应该是盗版的吧,有一段时间家里断网个数月,换上这个锅子,提示有问题,跟激活的那种类似,从微信上找了公众号操作了下就可以看了,一直没搞明白什么原理,盗版的锅子

网友:
这个锅子值得打理,比较厚实,也比较大,比45cm的信号好些。话说用北斗定位的高清机还是值得看,三代机适合老年人看,我家就是。

网友:
以前用大锅看过亚太3S,不懂外语,只能看个图

网友:
指南针代替寻星仪 厉害了

网友:
指南针可以判断一下方位,但仰角怎么调?

网友:
楼主真的是很闲

网友:
还值得修么?

网友:
做的不错啊,还能收台

网友:
以前调试过类似产品,挺麻烦